如何分析跨齿数n的计算公式---------(求教)

楼主(2007-11-06):
各位高手,小弟对这个公式还不是很了解,麻烦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
具体可以查表,都有具体的数值。一般图纸上都会有这类参数!

网友:
跨齿数N的计算!

关于跨齿数N的计算在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说的很详细了,不过手工计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我这里有一个求一对齿轮的渐开线齿轮的计算程序,可以直接算出来,你可以试一下,效果很爽!

网友:
对于非标齿轮来说跨齿数的计算公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这跟使用的渐开线部分有关。不过有一个原则是不变的,就是尽量使卡尺和齿面的切点位于渐开线部分的中部附近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13):
按4楼说的原则,拿个卡尺一卡,眼睛看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几乎每一部齿轮专业的书籍上都会有介绍,看一下,完全可以明白了!

网友(2010-07-08):
没分,急啊!我对齿轮基本是不懂,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帮助!

网友(2011-09-19):
正是我需要的啊~~~~~~~~~~~

网友:
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还是找本书慢慢看吧

网友:
说实话,本人虽然搞设计的,但重来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