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6.2加减2丝的孔不能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出来吗?

楼主(2007-11-06):
φ6.2加减2丝的孔不能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出来吗?

楼主:
是不是要nc加工?
请高手指点

楼主:
铣床能不能行?

网友:
绞刀绞就行,车床。铣床。钻床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铰,车铣钻都行

楼主:
谢谢,有6.2的绞刀吗

网友:
肯定能加工,留0。1加精刀

肯定能加工,留0。1加精刀

网友:
钻、铰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