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热钢焊接方法

楼主(2007-11-07):
请教各位:不锈钢铸件,牌号为ZG35Cr26Ni12需要和碳钢管道焊接,焊接后出现微小裂纹。按有关资料加热至摄氏350焊接,但是仍然有螺纹出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请哪位专家赐教。先谢谢啦!!!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固融化处理对焊接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铸件的碳当量不低呀,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焊条,焊接工艺再具体点。

网友:
是母材出现裂纹还是焊缝出现裂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经验:1,固溶处理对焊接性能没啥影响,主要是细化组织晶粒,提高性能;2,ZG35Cr26Ni12与碳钢管道焊接,要焊前仔细清理焊接区域,预热≥350℃就行,采用A402之类焊条焊接,焊接后保温缓冷。

网友:
4楼的回复不错!# g- u. w& S" f
出现焊接裂纹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预热和保温措施到位的情况下,可能是因为焊接规范或焊材引起的,不知搂住是否做了焊接工艺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