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如何使用测量点建空间直线

楼主(2007-11-07):
本人使用的是QUINDOS软件。当收集空间点后,如何确定直线的半径修正方向?本人尝试过用COLPTS和COLAPT收集结果一致。

网友:
我用的是海克斯康的,是直接可以测量的。别的软件就不知道啦!!

楼主:
在特殊情况下,有时需要测量直线上的几个点到另一条直线的距离,因此我需要按点测量,但同时要评价这条直线与某个平面的交点。按线测量要评价直线上的点到另一条直线的距离非常困难,但不是不可实现,需要多个中间环节。因此我希望按点测量,然后收集直线,比较容易计算。但构造直线的时候又遇到此问题。

网友(2013-12-03):
谢谢!新手想自学三坐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