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的优缺点及操作要求

楼主(2007-11-07):
磁力泵的优缺点及操作要求
一、磁力泵的优点

1
、由于传动轴不需穿入泵壳,而是利用磁场透过空气隙和隔离套薄壁传动扭矩,带动内转子,因此从根本上消除了轴封的泄漏通道,实现了完全密封。
2、传递动力时有过载保护作用。

3
、除磁性材料与磁路设计有较高要求外,其余部分部分技术要求不高。

4
、磁力泵的维护和检修工作量小。
二、磁力泵的缺点
1、磁力泵的效率比普通离心泵低。

2
、对防单面泄漏的隔离套的材料及制造要求较高。如材料选择不当或制造质量差时,隔离套经不起内外磁钢的摩擦很容易磨损,而一旦破裂,输送的介质就会外溢。

3
、磁力泵由于受到材料及磁性传动的限制,因此国内一般只用于输送100℃以下,1.6Mpa以下的介质。

4
、由于隔离套材料的耐磨性一般较差,因此磁力泵一般用于输送不含固体颗粒的介质。

5
、联轴器对中要求高,对中不当时,会导致进口处轴承的损坏和防单面泄漏隔离套的磨损。
三、磁力泵的操作要求泵技术

1
、磁力泵在正常操作条件下,不存在随时间推移而老化退磁的现象。但当泵过载、堵转或操作温度高于磁钢许用温度时就会发生退磁。因此磁力泵必须在正常操作条件下运行

2
、磁力泵禁忌空运转,以避免滑动轴承和隔离套烧坏。磁力泵输送的介质中不允许含有铁磁性杂质与硬质杂质。磁力泵不允许在小于30%的额定流量下工作。

3
、磁力泵不需要任何方法保养,但应经常检查电流、温升和出口压力是否正常,是否渗漏运行,是否平稳,振动和噪声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建议2~3个月检查一次。必要时应随时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网友(2011-07-14):
哪位能提供磁力泵的结构图纸等资料,非常需要。先表谢意。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路过,学习了,技术不成熟吧,谨慎使用

网友(2012-06-26):
磁力泵维修量比普通离心泵要大呢

网友(2014-04-24):
现在国产磁力泵质量也上来了,但要看是哪家生产的。国内仿造的太多,很做小厂小作坊,技术不到家,做的产品质量差。影响了国产磁力泵的声誉。

网友:
厉害。表示还没看过呢。虽然我公司也是生产阀门的。不过都是一些很普通普通的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