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表面怎么没磨----请教

楼主(2007-11-07):
尺寸120*120*10
粗铣后想磨到0.8光洁度

请问:选用什么工艺,怎么装卡

网友:
有谁知道啊?

有谁知道啊?

网友:
期待高手来帮忙,我不是很在行!

网友:
铝无磁性,磨床吸不住
用平口钳装夹
看零件结构,如有沉孔、台阶,可用工装(铁类)
用挡铁

网友(点评):
同意,具体什么结构的再具体分析

网友:
对于铝 制表面以铣代磨是最好的办法,铝表面磨的效果并不好。

网友:
软材料是不容易磨的,因为在磨削时,软材料的金属屑会黏附在砂轮的孔中,堵塞了切削刃,使磨削不容易进行。磨软材料时应该使用低目数的硬砂轮。装夹倒是很好解决!LY12(CZ)铝这种铝比较硬。

网友:

支持5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忘说明了

厚度不合适,需要加工
还有你说的是带膜板
我用的是挤压型材

网友:
磨?
转速打到2000转,
铣好光洁度就达0.8了,
还需上磨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