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库的特点介绍

楼主(2007-11-07):
加工中心刀库的特点介绍
加工中心使用的刀库最常见的形式是圆盘式刀库和机械手换刀刀库。我结合自己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对刚工作的工程师们有所帮助。
一、特点
圆盘式刀库
圆盘式刀库应该称之为固定地址换刀刀库,即每个刀位上都有编号,一般从1编到12、18、20、24等,即为刀号地址。操作者把一把刀具安装进某一刀位后,不管该刀具更换多少次,总是在该刀位内。
1、        制造成本低。主要部件是刀库体及分度盘,只要这两样零件加工精度得到保证即可,运动部件中刀库的分度使用的是非常经典的“马氏机构”,前后、上下运动主要选用气缸。装配调整比较方便,维护简单。一般机床制造厂家都能自制。
2、        刀号的计数原理。一般在换刀位安装一个无触点开关,1号刀位上安装挡板。每次机床开机后刀库必须“回零”,刀库在旋转时,只要挡板靠近(距离为0.3mm左右)无触点开关,数控系统就默认为1号刀。并以此为计数基准,“马氏机构”转过几次,当前就是几号刀。只要机床不关机,当前刀号就被记忆。刀具更换时,一般按最近距离旋转原则,刀号编号按逆时针方向,如果刀库数量是18,当前刀号位8,要换6号刀,按最近距离换刀原则,刀库是逆时针转。如要换10号刀,刀库是顺时针转。
机床关机后刀具记忆清零。
3、        固定地址换刀刀库换刀时间比较长国内的机床一般要8秒以上(从一次切削到另一次切削)。
4、        圆盘式刀库的总刀具数量受限制,不宜过多,一般40#刀柄的不超过24把,50#的不超过20把,大型龙门机床也有把圆盘转变为链式结构,刀具数量多达60把。
机械手刀库
机械手刀库换刀是随机地址换刀。每个刀套上无编号,它最大的优点是换刀迅速、可靠。
1、        制造成本高。刀库有一个个刀套链式组合起来,机械手换刀的动作有凸轮机构控制,零件的加工比较复杂。装配调试也比较复杂,一般由专业厂家生产,机床制造商一般不自制。
2、        刀号的计数原理。与固定地址选刀一样,它也有基准刀号:1号刀。但我们只能理解为1号刀套,而不是零件程序中的1号刀:T1。系统中有一张刀具表。它有两栏。一栏是刀套号,一栏是对应刀套号的当前程序刀号。假如我们编一个三把刀具的加工程序,刀具的放置起始是1号刀套装T1(1号刀),2号刀套装T2,3号刀套装T3,我们知道当主轴上T1在加工时,T2刀即准备好,换刀后,T1换进2号刀套,同理,在T3加工时,T2就装在3号刀套里。一个循环后,前一把刀具就安装到后一把刀具的刀套里。数控系统对刀套号及刀具号的记忆是永久的,关机后再开机刀库不用“回零”即可恢复关机前的状态。如果“回零”,那必须在刀具表中修改刀套号中相对应的刀具号。
3、        机械手刀库换刀时间一般为4秒(从一次切削到另一次切削)。
4、        刀具数量一般比圆盘刀库多,常规有18、20、30、40、60等
5、        刀库的凸轮箱要定期更换起润滑、冷却作用的齿轮油。
二、使用的选择
两种刀库形式各有优缺点。选择哪一种?常规选择大家关注两点:一是价格,二是使用场合。
价格:以40#刀库20把刀为例。圆盘式刀库价格约为3.5万,机械手刀库为6.5万。
使用场合:一般单件小批量生产用圆盘式刀库为好,大批量生产用机械手刀库。
  另外大家也知道机械手刀库可靠性比圆盘式刀库高,但圆盘式刀库维护保养简单方便。
其实还有几点大家容易忽略。
1、        圆盘式刀库的刀柄在刀库内放置时7:24的锥面是敞开的,无保护,时间久了或车间环境恶劣,锥面易脏。影响刀具的重复安装精度。而机械手刀库的刀套包容全部锥面,不易脏。特别对精镗刀的鏜孔精度稳定性有好处。
2、        机械手刀库对刀具重量要求严格,一旦超重,刀具会从机械手中甩出去,易出危险。长度也必须在要求范围内,机械手旋转时所占的空间比较大,编程者须计算换刀是否会碰夹具等。
3、        圆盘式刀库从使用上讲,刀具应在圆盘周围均匀放置,尽可能使质量重心在圆盘中心。以延长刀库使用寿命。
4、        从承重的角度讲,圆盘式刀库的刀柄以40#和30#比较好,50#的刀柄最好选机械手刀库。
5、        机械手刀库在使用大直径刀具(大于相邻刀位的最大直径)时处理比较麻烦。要么每一把刀具间隔位置都一样。要么通过PLC专门辟出几个刀套位作为“特区”。
三、刀库的故障情况
圆盘式刀库的故障概率比机械手刀库高,易损件主要是“马式机构”中拨叉上的滚针轴承损坏,如果刀库长时间满载或者偏重运行。那导轨副会磨损、圆盘中心的轴承也会磨损。但是更换都是比较方便的。
机械手刀库主要是靠凸轮机构完成换刀动作的,简单、可靠。平时只要按时更换凸轮箱里的油即可。使用寿命长。如果凸轮槽磨损到一定程度后不更换,刀库就不能用了。

谢谢大家!也希望业内资深人士多提意见!共同提高水平!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啊!我本人就对机械手刀库了解的不多.
另外,如果可以地话,请楼主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谈立式加工中心和卧式加工中心的特点,以及它们分别对刀具的要求和影响.
由于工作关系,很多朋友都不可能既熟悉立式加工中心又熟悉卧式加工中心.所以,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应该不少吧.

网友(2007-12-09):
学习,有图的话就好了

网友:
非常好,我看了.多谢谢

网友:
顶了,说得简单专业,清楚明了.
换刀时间是加工中心的一个买点,尤其是高速加工中心.

网友:
说得简单专业,清楚明了.谢谢

楼主:
版主,你好!因出差一段时间,没上网。
我会抽时间写一些自己的经验来与大家交流。

网友:
楼主对加工中心的了解颇深,顶

网友:
简单明了,基本上了解了加工中心刀库的概况,飞尘中将的功底比较深厚啊。

网友:
“圆盘式刀库”机床厂商通常称为“斗笠式”

网友(2011-12-20):
最近在做基于RFID的换刀检误,正愁不了解刀库和换刀过程呢,学习了,请问:用刀具名代替刀具号编写数控程序有意义吗? 能用刀具名实现随机编程吗?

网友A(2012-08-25):
最近遇到个蛮烦事,加工中心有把刀特别大,这样就要求这把刀旁边两边不能装刀,但是换刀换一段时间就容易换到那把大的刀具旁边,有什么办法让1号刀具始终在1号刀套里面,2号在2号刀套里面..........

网友(点评):
你的是不是上面说的“机械手刀库”?如果这样,你编程的时候,在有用到大刀的程序里注意一下下面这三把刀的换刀方式就行了:第一把——大刀前一把刀(是程序,不是刀库);第二把——大刀;第三把——大刀的后一把刀

网友(点评):
这三把刀加工完后的换刀用T0 M06(就是刀库里原刀具号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个蛮烦事,加工中心有把刀特别大,这样就要求这把刀旁边两边不能装刀,但是换刀换一段时间就容易换 ...

不好意思,我表达能力不好。我举个例子吧。

(T02是大刀,T01指代大刀在任意一个程序中的前道加工的刀具,T03指代大刀在程序中的后一道加工的刀具)

...
...(假设现在设备上用的是T40)
T01 M06(T40装到T01刀套)
G00 X0.Y100.
...
...
T0 M06(T01装到T40刀套)
(现在,主轴上没有刀具)
T02 M06(刀库转到02刀套,换02号刀)
...
...
T0 M06(02号刀换回02刀套)
(主轴上没有刀具)
T03 M06(换03号刀)
T04(刀库中04刀套准备)
...
...
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在换01和02号刀的时候,取消下一把刀的刀库刀套准备,让刀库保持不动

就不知道你们加工中心接不接受T0调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表达能力不好。我举个例子吧。

(T02是大刀,T01指代大刀在任意一个程序中的前道加工的刀具 ...

非常感谢,接受T0,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但是刀具跟刀套对应不上,我T1一直放1号刀套,可是等换T2的时候却一直放20号刀套里面,这是为神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接受T0,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但是刀具跟刀套对应不上,我T1一直放1号刀套,可是等换T2的时候却 ...

不是很明白。你是说想让每一把刀在刀库中的刀套号都保持不变?那这样子,你只能每调一把刀后,刀库不动,用完再换回去了。这样子,机床每调一把刀,都会有两次的换刀动作,增加了非切削时间,是比较大的浪费啊。

网友:
刀库不要装满刀,保证上面提到的三把刀都是无邻刀,就可以解决了,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