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无机调速原理---请教

楼主(2007-11-07):
请教一个药机送料转盘使用的是松下的单相电机,机器上面有一个无机调速的旋扭,我想问一下这个调速是什么原理。结构很简单非变频的。谢谢

网友:
估计你哪个是可控硅调速吧.好多调速的手电钻就用这样的调速,很小巧简单.以前电子电工里学过,有点麻糊了,呵呵,你去网上看看这方面的,

网友:
就是可控硅调整的,很多交流小电机都是这样。

网友:
下面介绍了几个单相换向器电机调速的电路图,楼主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