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螺纹孔位置度的检测

楼主(2007-11-07):
三座标螺纹孔位置度的检测我总结有以下方法:
1,测螺纹底孔
2,用圆柱形的测头
3,用标准螺杆旋合后,测螺杆头部.
哪位大虾有更好的方法请介绍一下

网友:
我认为用圆柱形的测头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如果很小的螺纹,用圆柱形测针探测,但注意螺纹轴线与测针母线的平行度。也可以用标准螺旋杆旋合,直接测量标准螺杆,这种方法最接近于实际使用状况。但注意如果螺杆旋合后与理论轴线有夹角,看需要不需要修正到测量平面。
如果螺纹的小径有比较宽的测量面,可以用球形探针测量螺纹小径,测量时按点测量,然后收集建圆柱。
如果螺纹非常大〉100mm,有些CMM可以直接测量螺纹。

网友:
测量机做久了,有些工具是需要自己做的,通常螺纹孔位置要求高的的零件,我们都要求对方提供一件有底孔未攻牙的零件测量,一般测量中,我们就自己做些螺栓,将螺栓上部分磨出同心的圆柱,冷门零件的螺纹我们就找内六角的螺栓旋入后测量,我们通常不用圆柱测头测量螺纹孔位置,螺纹的毛刺对测量结果影响比较大,有的还会有锥度。

网友:
用标准螺杆旋合(螺纹部分与后面光滑部分同轴度要好)最能反映问题,螺纹要磨出来

楼主:
我在实践发现,用圆柱形测头误差很大,而直接用较大的球形测头反而更准确一些。

网友:
同意杨天测量的方法,螺纹的位置度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主要就是螺纹中径的位置度,如果用圆柱侧头的话只是测的螺纹内孔,至于中径的位置度就测不出来,用杨天的方法,磨一个前端螺纹,后端光滑的同轴螺纹芯轴就可以解决问题,螺纹于光滑部分一定要是同轴的的,用螺纹磨两顶尖磨制的话,同轴度应该能保证在0.003以内,最好是能磨带锥度的螺纹

网友:
螺纹的位置度测量一般我也是用柱型探针,但是螺纹的加工过程中,对牙顶的控制有难度,直接测量误差很大,螺纹的位置度测量还是根据实际的使用状况来判定,直接测量与之配合的螺杆头部的部分直接报告或变量输出,做标准的有可能造成检测合格,但是使用时有问题,一般情况下螺纹有位置度要求时通过CNC机床是能够保证的

网友:
用标准螺杆旋合后,测螺杆头部。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方法,但在实际操作时有些困难。
其一,螺杆旋合后,一定有是紧配合,不允许松动,螺纹公差是比较大的,标准螺杆很难做到这点。
其二,标准螺杆的生产成本也比较高;
其三,工作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不适合批量测量。

网友(2008-02-03):
用弹簧钢做成标准螺纹杆中间对称切开成一条缝,只要拧进去就可以涨死,这样检测是比较好的;就是这种螺纹规比较难加工;

网友:
一般测量都比较麻烦,实在要测的话!可以将螺纹通规旋入螺纹孔中。!

网友(2008-04-07):
自动测量圆或是圆柱时在pitch选项里输入螺纹孔或是螺栓的牙距就可以了.

网友:
好家伙,今天终于看到了讨论这个问题的了!
1 l6 _" p* {& g我们现在正在生产一个壳体类零件,是铸件,在铸件上有两个销孔,位置度要求0.15,总是测量判NG了。我们采用的是球型测头直接测量,客户也一样。我始终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有问题。根据图纸要求要用铸件的一个内壁(非加工面,铸件内表面)上取一条直线作基准。这条直线我们和客户都在上面取2点绘线,结果 有0.18(MAX)象这样的产品能放行吗?关键在于那条作基准的线(我认为)工装改了又改,目前每天只能产30PCS。颓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