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座尺寸请教

楼主(2007-11-07):
我们机械设计课程要设计一个带传动的高速轴,即轴的一端为小齿轮,另一端为大带轮
中间有轴承座,但是在设计轴承座的时候,轴承 距离轴承座的两边壁的距离,怎么查不到阿?我查了好多资料的。
请前辈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距离自己定不就行了吗!
根据轴与轴承的大小确定,便于加工,装配,节约材料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没有相关的标准或规范,只要空间允许,满足轴承的装配润滑空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距离自己定不就行了吗!
根据轴与轴承的大小确定,便于加工,装配,节约材料就可以了啊!

不过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轴承距离内壁的距离Δ为8-15mm根据润滑形式,脂润滑和油润滑取值不一样。而轴承座宽度c=c1+c2+δ+(5~10)mm
;δ----为壳体壁厚;c1,,c2为由轴承旁联的螺栓直径确定,查机械零件设计手册。

是不是壳体壁厚可以自己确定,而c1,c2查手册呢,c1,c2可以查得到。

网友:
轴承座现在是几乎标准化的产品了,很少有专门设计轴承座。
你可以找一本大的轴承公司的样本,根据轴径找找。
机械设计手册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