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怎么实现---请教

楼主(2007-11-07):
现有一个不锈钢的料箱,右边是连通的有机玻璃管,下方是一个供料泵.料液是醋或者酱油.想请教一下,怎么通过边个的两个光眼来控制料箱中的料位,这种光眼要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个人感觉用内装浮子式的液位应比光电的好些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就是用的浮球,但是酱油和醋的腐蚀性很强,所以老是会坏.今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是好奇才向大家请教的~~

网友:
楼主有时间可以翻一下图尔克/欧姆龙/SICK的样本,我想应该有液位控制传感器的!
欧姆龙的样本我有,如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
可以利用带颜色辨别功能的光电开关,也可以利用压缩空气液位传感器来检测液位,我公司使用的是第二种方式,SMC有这样的东西,选型样本我已经上传到论坛里了.楼主也可以找当地的SMC代理要中文样本(免费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侠的回复,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塑料的浮球取而代之,材料是ABS的,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泰山之巅

国产的、进口的液位传感器网络数万种,数字量、模拟量任你选择!若有疑问?提出疑点,网络朋友提供方案!

网友: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2008-02-02):
回复 网友A:

醋是弱酸,工程塑胶都是耐腐蚀的材料~像这样一个简单的控制~
随便找两个浮球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
我认为用欧姆龙的光电开关效果最好!

网友:
切磋

我觉得如果罐的高度不是太小的话用压差传感器比较好。控制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