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国外进口一载货电梯,海关质疑

楼主(2007-11-07):
各位专家:我从国外进口一载货电梯,在报关时,海关让解释它与载客电梯的区别,请专家帮忙》电梯的参数(技术说明书中列出的)如下:

载重量:1500Kg
载人数:0
轿厢尺寸:1900mmx2600mmx2400mm
层门数:8
平台数:8
控制方式:轿厢外
运行速度:0.5m/s

网友:
我看最主要的是设计时的安全系数不同

海关总是弄些莫名奇妙的问题,美名曰:防止输入淘汰产品云云

网友:
楼上的这种没有区别,只是厂商的市场区分了,

主要的区别是:要求
速度:客梯通常速度0.5-8M/s,货梯很少超过1M/s

载重量:客梯通常小于2000Kg,货梯可达5T以上

其它还有些小的区别。

安全性能要求是同一个强制标准。

网友:
如果你的控制方式为轿厢外控制的话,
即为中国的淘汰产品,简易梯。在国内现在很多地方不用这种电梯,安全系数太低。
货梯和客梯的本质区别。要看他们的速度和本身的配置,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
有区别

主要应该是安全装置上有区别的,好像现在要双安全钳限速器装置吧,还有轿箱净面积要求很严的,具体细节我好就没搞电梯不是非常清除了

网友(2008-03-31):
从EN81标准上讲:客梯和货梯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货梯通常是运输货物,会根据货物等级来分,这样考虑对机器方面有所不同,尤其是采用叉车等情况、存在货物突上突下的情况, 因此GB要求上有个150%额定载荷对机器的要求。 还有:铺设轿底材料也会根据客梯货梯情况有所不同。 速度通常是根据使用条件和楼层高度来考核了。客梯也可以是低速的。

网友:
另外装潢上:货梯会比较简单一些, 通常轿厢内部都会有防撞的东东

楼主(2009-01-19):
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忙。附件是我向海关呈交的说明,海关批准按载货电梯通关。

网友(2010-04-11):
帮楼主顶顶,自己也关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