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模拟量比例换算:因为A/D(模/数)、(D/A)数/模转换之间的对应关系,S7-200 CPU内部用数值表示外部的模拟量信号,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数学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模拟量/数值量的换算关系。例如,使用一个0 - 20mA的模拟量信号输入,在S7-200 CPU内部,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0 - 32000;对于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内部数值为6400 - 32000。如果有两个传感器,量程都是0 - 16MPa,但是一个是0 - 20mA输出,另一个是4 - 20mA输出。它们在相同的压力下,变送的模拟量电流大小不同,在S7-200内部的数值表示也不同。显然两者之间存在比例换算关系。模拟量输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量程都是0 – 16MPa,但是A是0 - 20mA输出,另一个B是4 - 20mA输出在PLC内换算成0 – 16MPa:A: Y=(16MP-0MP)*(X-0)/(32000-0)+0MPB: Y=(16MP-0MP)*(X-6400)/(32000-6400)+0MP

网友:
少将:你有问又答,想说明什么?该数学模型,是你的发明?

网友(2008-01-10):
学习了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