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局部放大图及尺寸标注

楼主(2007-11-07):
cad中局部放大图及尺寸标注,没有方法的话作起来很麻烦,我摸索了一套自认为比较好的办法,welding-96原创,介绍如下:
1、模型空间1:1做图,这点必须强调,好多人没有这个习惯,认为大了打印 放不下,所以一开始就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尺寸,可后来所有尺寸都不是自然尺寸,要修改,这种做法十分不可取。
2、模型空间做好图后,不标注,估算出图比例,定dimscale
假如想在一张A3横幅上出一个零件,假如一根轴外型尺寸为700x200,而A3图纸边界约390x220,那么靠国标系列,比例定为1:2,好,调整dimscale为2,标注所有尺寸。
3、局部放大图
假如轴头有局部放大,放大比例为5:1,在模型空间做局部图,但你不要放大,还是1:1的做。标注时,调整dimscale为2/5=0.4,标注尺寸。
4、图纸空间出图,先插入一个视口,缩放模型,Z_S_输入“0.5xp”,摆放合适,然后再插入局部放大的视口,Z_S_输入“2.5xp”摆放合适。
用以上方法,全部是自然尺寸,尺寸改动方便。

网友:
没怎么明白4

没怎么明白4的用法.可以讲详细点吗?

网友A:
标注尺寸有必要区考虑比例吗?我感觉比例在图纸上的作用不大,我是都是1:1的在模型中画好,然后就标注尺寸,这样尺寸就不容易出错,在打印的时候选窗口打印,布满图纸就可以了,不管比例大小,反正就是全打印在一张纸上。你有什么条件就选什么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尺寸有必要区考虑比例吗?我感觉比例在图纸上的作用不大,我是都是1:1的在模型中画好,然后就标注尺寸,这样尺寸就不容易出错,在打印的时候选窗口打印,布满图纸就可以了,不管比例大小,反正就是全打印在一张 ...

如果一个篮球场,28000mm*15000mm,不调整dimscale就很麻烦了。
没有局部放大这时候,虽然把dimscale=0,图纸浮动视口的模型方式下也可以,但是此时不能用缩放,否则标注的比例就不一致了。

楼主:
谢谢管理员加分,受激励,再发一个详细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尺寸有必要区考虑比例吗?我感觉比例在图纸上的作用不大,我是都是1:1的在模型中画好,然后就标注尺寸,这样尺寸就不容易出错,在打印的时候选窗口打印,布满图纸就可以了,不管比例大小,反正就是全打印在一张 ...

同意  雷诺制造  的看法,但是正规的图纸还是按比例出图为好。我们公司的所有模型必须是1:1建立,尺寸标注必须反映模型的真实尺寸,不得人为修改,如果尺寸不正确,修改的是模型,而不是数据!

根据各位的讨论,我的看法如下:

1、建议采用1:1比例绘制模型,这样不同文件中的模型可以相互调用,特别是在画装配图的时候,一般是调用零件图的模型,做成块后组装,如果你的模型不按1:1画,很难完成这样的功能。

2、人为修改的尺寸在使用拉升、比例缩放的命令时候无效,这样很容易造成尺寸错误,而真实反映模型尺寸的标注会随着拉伸、比例缩放而改变。各位可以试试看效果。

3、对于出图,如果有图框的,可以选择合适的比例调用图框,推荐使用清华天河系统,打印的时候选择图形界限即可,此时的图形界限由清华天河系统自动定义。如果没有图框可调,则需要自己定义图形界限,一般为某个图幅的N倍数(图一定要绘制在图形界限内,否则打印不出),并将图打印到这个图幅的时候,绘图比例为1:N。

4、局部视图一般是局部放大图,清华天河系统有局部放大视图的功能,使用起来很方便。如果仅在AUTOCAD条件下,一般有2种做法,一是将原来的视图放大,然后标注,再一个一个人为地修改数据,这样比较烦。另一种方法是在原来的视图上标注,然后做成块,再进行放大,做在块里的标注是不会随着缩放而改变数值的,所以不需要修改。  个人推荐第二种方法。

网友B:
SolidWorks的局部视图很好,我觉得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局部视图很好,我觉得很强大

同样的感觉。

网友(2008-09-18):
SolidWorks的局部视图很好,我觉得很强大
谢谢啊

网友:
关于放大图的标注楼主采用的方法是对的,也是Auto Cad官方教材中推荐的方法。这时说详细一点,供网友参考。
1、关于缩放图纸的标注。首先是按1:1比例画图。完成后将图框缩放,以适应图形的需要。假定是1:10,将图框放大10倍后,套住图形。这样在模型中用窗口打印方法打出来的图纸就是与实物缩小了10倍的图纸。如果我们在标注时选用的是字高为3.5mm的标注式样,那么在1:1的图上打印出来的字高就是3.5mm,而在1:10的图纸上字高就只有0.35mm,无法辨识了,这就是有的朋友说的标注没有箭头和数字的原因。纠正的方法就是需要对标注式样进行“调整”,步骤是:打开“标注式样”/修改/调整,将“调整比例”栏中默认的“1”改为“10”,点“确认”,关闭标注式样对话框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小到不能辨识的标注尺寸箭头和数字都和1:1图纸中的一样了。
2、关于图样中的局部放大图的标注。有人用标注后逐个修改的方法,实不可取。因为改后的尺寸电脑是不认帐的。如果对图形进行修改了,这些尺寸是不会随着自动更改的。时间长了,绘画的人忘记了,或者此图供他人共享了,都可能会引起错误的发生。正确的方法是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对象特性”工具,打开对象特征栏,先点击需要修改的放大图上的标注,再点开“主参数”栏中的“调整”,将原来默认的“1”改为放大图放大的比例数字,就一切都“OK”了。

网友(2009-09-24):
推荐使用尧创CAD2010版本,比其他软件更优秀的地方在于,即使放大图形的原图含块或嵌套块,也能截取图素;不仅可以轻松绘制出局部放大视图,而且标注也很方便。

网友:
软件:
http://www.skycn.com/soft/49158.html
http://www.newhua.com/soft/75037.htm
www.yaocsoft.com.cn

网友(2010-04-25):
威望要的是不是太大啊

网友:
还是3D软件的工程图比较好用

网友(2010-06-19):
用布局打印好处多多啊

网友:
4、局部视图一般是局部放大图,清华天河系统有局部放大视图的功能,使用起来很方便。如果仅在AUTOCAD条件下,一般有2种做法,一是将原来的视图放大,然后标注,再一个一个人为地修改数据,这样比较烦。另一种方法是在原来的视图上标注,然后做成块,再进行放大,做在块里的标注是不会随着缩放而改变数值的,所以不需要修改。  个人推荐第二种方法。
引用 网友C:

小图标注做成块放大,感觉很不协调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LZ的方法比较好些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没有看到这个软件,杯具啊

网友:
建议采用1:1比例绘制模型

网友:
在CAD里画局部放大的确是个问题,不过要是用英科宇机械工程师就非常简单了,有个功能就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没怎么听明白如何修改尺寸,哈哈!

网友(2010-08-09):
顶了好帖,我就是框选打印的!!学习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图都是1:1画的,这样工人加工的时候也有个直观的认识。同时你打印的时候尽量不满图纸,这样就比较清楚。CAD里面有个局部视图的命令的,这样画零件加工工序图快一些

网友(2011-12-13):
多谢各位大侠 不胜感激

网友:
谢谢了,我一直是用打成块的方法

网友:
我还在用老的方式,直接画1:1的图,缩放的图框中,然后标注时修改标比例,看样子要学学新方法了。

网友:
能不能2010的也做个视频,我找不到将视图插入图纸空间的命令。另外,问一下,图框是如何先在图纸空间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