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地铁隧道、地下通道火灾,看这个灭火车

楼主(2007-11-07):
陆虎60雪炮车:以履带行动,顶着“大炮筒”,看起来像个小坦克,它具有爬坡、气流排烟、水雾喷射、带水推进等特殊功能,在空间狭窄、浓烟弥漫的火灾环境中能发挥强大排烟灭火作用。其顶部“炮筒”内有360个喷嘴,喷嘴喷出雾化水汽后后面的“风轮”吹出强大的水雾,该车主要用于扑救地铁隧道、地下通道等狭长环境的火情,并可在300米遥控操作。

楼主:
这是今天在杭州武林广场上亮相的,用于消防。

网友:
又增加眼界了。

网友:
是呀,又开眼界了,还是个遥控的。

网友:
消防人员不便于进去时确实有用,问三个问题
1.进水量是否可以增加;
2.从图上看,进水处为一根消防水管,水雾化和水集中哪个效果更好,(火灾大时,水雾可能碰到火就蒸发了),若是直接连上消防水管或多根水管会否效果更好?
3.风速会否助长火势?

网友:
现在也确实需要这样的消防设备,消防人员不便进去时便可发挥它的作用了。

网友:
巍峨的山峰网友好!

这个设备名字既然叫:“ 陆虎60雪炮车  ”。
那么,它就应该还有一个用途-----为滑雪场人工造雪。

不知是否这样?

syw  071108---18.53

楼主:
5楼朋友,你好!
抱歉,我没有去现场看,你的问题我只能凭我自己的认识来谈谈:
1、水可以通过消防水带管路供给;
2、雾化和集中不能单纯说哪个好,具体要看应用场合。雾化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将火场表面温度降下来,将火点完全覆盖;
3、水雾除了进行灭火和冷却通道,同时还具备排烟的功能。火势控制住了,烟自然就散了。

楼主:
开门造车前辈你好!
您的思路也许赋予了另一个有待开发的新功能 但是目前“陆虎60“并不具备。
因为它并没有冷却功能,但是据说一次能喷射出十多亿个水珠。

网友:
巍峨的山峰网友好!

下面的内容都是我从网上找来的,从情况看,我说的可能粘边。

syw  071108---19.45

//**************************************************************************

“实施人工造雪对气温要求很严格,气温只有恒定在-3℃以下,造雪机才可以人工造雪。
人工造雪是通过抽水、加压、造雪机处理这样的程序进行。造雪机喷出的物体应该是
雾状的,遇到冷天,这些“雾”就凝结成雪。如果温度高,造雪机喷出的……bbs.ly.ha.cn/dispbbs.asp?Boardid=6&ID ... 42K 2007-6-15 - 百度快照
//********************************************************************
如何造雪
  自从韦恩·皮尔斯利用一个油漆喷雾压缩机,喷嘴和一些用来给花木浇水的软
管造出一台造雪机以来,造雪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任何变化。将水注入一个专用喷
嘴或喷枪,在那里接触到高压空气,高压空气将水流分割成微小的粒子并喷入寒冷
的外部空气中,在落到地面以前这些小水滴凝结成冰晶,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雪花。
//*************************************************************************
 第一台人工造雪机的诞生
  在加拿大的一个低温实验室,一个发动机的吸入口结霜效应实验正在进行研
究。在雷瑞格博士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尽力复制一个完美的自然环境条件,在发
动机的吸入口喷水到空气中并加强风的扰动。结果令他们失望,得到的不是霜,
而是雪层。他们不得不关闭设备电源并铲去积雪。这样,无意中发明了造雪机,
没有任何人员向专利局申请专利,研究人员只是把这一结果刊登在科学杂志上,
这是最早的优先于任何别的声明的人工造雪技术。
//***************************************************************************
如下是一位叫“见习魔法师”网友的发言:

我以前在滑雪场干过,看过造雪机造雪,
中间是个大的涡流风扇,外面一全一上百个喷嘴围成的一个圆圈在风扇周围,只
要温度够低,高压喷嘴喷出的雾状的水被风扇吹的高空中,在落下的过程遇冷变
成小的冰晶颗粒,这就是大家说的人造雪,其实不是雪是小的冰的颗粒,这样的
人造雪比正常的雪化的慢,耐太阳晒,一般滑雪场和雪雕都是用人早雪,我朋友
的舅舅是美工,前几年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跟他们冬天去做雪雕,去过牡丹江
的雪堡,欧亚之窗的风情园,太阳岛的雪博会,感觉冬天太好玩了,造雪一般时
候是在晚上,晚上温度低,构造图现在还没找到,就这些了.
回答者:9527ss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1-16 10:10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前辈的发言!这个问题我只是从它的运用场合——消防,上加以判断,并未深入求证。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陆虎60”从结构上看确采用涡轮风扇将水雾状的水变成水珠,滑雪我曾经玩过一次,是在室内的人造雪场,当时看到了造雪机:很大,声音很响,从机身侧部将雪“输出”,由于是封闭的,看不到内部结构,当时也未多留心观察,惭愧!是否在室外温度足够低的情况下,为滑雪场人工造雪功能就能实现也许只有试过才知。附上两张图片以供参考。

网友:
细水雾对于封闭空间来火较开放空间好很多,有举起的朋友回一下,有时间给大家发些资料,本人在之方面有一定的研究。

网友:
给大家发一个很久以前做的文件有关细水雾的原理的简单介绍

有些内容经过处理了,录像因为有本人的样子也不发了

网友(2008-01-01):
看着有点坦克的样子,造雾的炮筒看来是力道强劲.

网友:
这个陆虎消防车是采用轴流风机将水雾化,利用雾化水滴来灭火,噪音应该也比较大,因为是轴流风机,利用轴流风机的强大空气射流来雾化水滴

网友:
可能现在只是概念型的
还没有开始准备工程化的

网友(2009-10-26):
消防新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