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泵能产生多大的推力?---请教

楼主(2007-11-07):
流量为40L/S 压力为2.0MPA,口径为150MM的水泵能产生多大的推力,请各位帮我算一下好吗,最好要列出公式来,谢谢大家了,另外,40/S的流量有多大的流速?
请教,谢谢了。

网友:
请问这个和水射流有关系吗?是否应该在泵阀栏目更合适。

楼主:
求教

我是想用这样的条件,来得知能产生多大的力量来清扫管道内的东西,请帮我算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
你的泵的额定压力为2MPa,也就是说在流量为40L/s是液体经过泵可以增加2MPa的压力,折合水柱204m,用推力表达不确切.
在口径为150MM的管子内流速为:2.26m/s.
公式:流速=流量/管横截面积
仅供参考!

楼主:
求教wdhpump

我想请教的是流量为40L/S 压力为2.0MPA,口径为150MM的水泵能产生多大的推力,是水流速度与所产生的推力的关系,你所说的用推力来表达不确切,请问可以把它转化为推力吗?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发了两个帖子了,查一下动量守恒的方程式。

楼主:
请教雷雨

你好,请你帮我列一下公式好吗,我这边真的查不出来,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自己去查.这不是难事

楼主:
求教雷雨

对你们来说不是难事,可是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可以难事呀,请你帮我写个公式出来好吗,先谢谢你了

网友:
供参考

供参考,还是你自己亲自估算好.

楼主:
求教wdhpump

求教wdhpump
wdhpump:
    您好!
    有人给了一个计算水流速度与推力的公式,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对里面的符号不是很了解,请问你可以帮我详细解说一下吗?ΣF=ρ(β2v2v2A2-β1v1v1A1)
β=∫AuudAv2A =1A ∫A(u/v) (u/v)dA
β为动量修正系数,工程一般取1.0
前一个v为向量,后一个v为标量.第一行2与1是下标
第二行A是积分限.另外如果是用这个公式来计算正确吗?请你给个详细一点的答复我好吗?非常的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另外在你给我的公式中,P/Y中的Y是什么意思。g是重力加速度吗?谢谢了

楼主:
求教wdhpump

wdhpump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如果出水管的口径也是150MM,请你帮我用冲量原理计算出它的冲力来好吗?谢谢你了!

楼主:
请教

请问一下在一条水管的入水口的一端安装有一台2MPA的水泵,那到了4000米的出水口,那他的压强变成了多少呢,请问有公式表达出来吗?谢谢你了(入水口径和出水口径是一样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