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等离子下料---请教

楼主(2007-11-07):
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防止或去除等离子切割不锈钢所产生的氧化皮及污染物?

网友:
楼主可以选用水下等离子切割的器材解决该问题。

楼主:
今天发现采用喷水装置喷淋被切割面的底面能够防止氧化皮的产生!

网友:
呵呵,担心楼主的等离子不能碰水的呀。
最好要有专用的设备。

楼主:
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水是不会喷到等离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