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的气缸----请教,如图

楼主(2007-11-08):
现在的引擎的气缸都是像下图中a部分排列的,如果要像b部分排列的话,那么活塞连杆与曲轴该怎么连?

网友A:
有叉型式和主副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叉型式和主副式

能否举个例子,哪个品牌的哪部车用到上述的连接方式,大部分的引擎好像都没有采用这两种方式,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强度没有并列式的高,结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没有并列式的高,结构复杂

也就是说,如果要大马力又要气缸像下图一样排列的v型引擎是没有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要大马力又要气缸像下图一样排列的v型引擎是没有的,对吧?

应该是这样吧,反正这两种结构现在不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