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形状的东西,怎么做效率高?----如图,请教

楼主(2007-11-08):
这样一头圆形的产品如何加工?

有没有专门做这个东西的设备

网友:
批量小的话上铣床用分度盘可以铣出来,批量大可以上数控。

网友:
上面视图的20+/-0.1也要加工保证吧?用普通加工中心或许能快些,可是我认为也得3步完成,而且还要做工装。

网友:
楼主:你可定做一把R铣刀,在卧铣上铣出来,批量大可以做工装一次状夹x个工件同时铣。
楼主也可以到网上看看做平键加工厂有专门铣R弧铣床,加工效率比较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现在好像有了点头绪

网友:
都乱说

1:先下外型,长方形
2:做定位台,钻模,三台台钻组合,两台打孔,一台绞孔
3:摞起来线切割拉半圆
4:去毛刺,清洗,包装

ok

网友:
加工方法有多种,楼上几位大侠提出的建议都很好,楼主认为哪种加工方法最简单,加工工序最容易保证图纸要求即可。

网友:
几位的意见均可以,主要看贵单位的加工能力了.

网友:
量很大的话,直接精密铸造好了,圆弧部分直接到位,直接考虑平面加工和孔加工就好了,余量又少!

网友:
材料买20X20的冷拔方钢,公差满足你图面的要求,不需要再加工,粗糙度也可达到6.3,剩下的部分上加工中心,两步装夹
估计最多2MIN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