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锻件在未锻压机上成型前,加热的坯怎样去氧化皮?

楼主(2007-11-08):
请问锻件在未锻压机上成型前,加热的坯怎样去氧化皮?

楼主:

请问锻件在未锻压机上成型前,加热的坯怎样去氧化皮?

网友:
加热的坯怎样去氧化皮?----不知道!!

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预予控制
电加热
缩短加热时间,控制加热温度,控制空气进入量,勤清炉勤翻动
合金的成分,炉气成分,加热温度,加热时间

网友:
现接触的多数锻件生产厂大部分由原来的焦碳等传统加热方式改为电加热,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改善加热后的氧化层厚的问题,但电加热的购设备比传统的加热方式前期投入的高些,但长期来核算成本的话,电加热方式比用焦碳或重油的成本相差无几,因为我在服务柳工的一家供应锻件厂商的客户时,就是这样的例子。如示棒料的加热简图

网友(2008-07-22):
对钢件途上保护剂,或在电炉中加入脱氧剂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炉子,首先要控制炉内的气氛,少产生氧化皮,除氧化皮的方式很多,有机械式的,日本常有使用,有高压水的,要做一个除铁皮的除鳞室,主要看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2011-05-03):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炉子,首先要控制炉内的气氛,少产生氧化皮,除氧化皮的方式很多,有机械式的,日本常有使用,有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用高压水除氧化皮的方法

网友(2011-06-17):
锻件在加热之后,未锻造之前,现在您可以用温州强龙机械的锻压件氧化层处理机。它就是锻件在未锻造之前去氧化层。去氧化之后再进行锻造。

网友:
这个属于锻造方面了,不关热处理的事吧。

网友(2011-07-29):
现在可以通过圆钢锻压件氧化层处理去掉, 它就是专业处理高温锻压件上的氧化层的。

网友(点评):
这个和热处理没有关系,这是产品锻料加热之后,它会产生氧化层,然后锻打出来的产品表面就会有氧化层,影响了产品的表面质量。通过去氧化层处理机去掉氧化层,就解决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