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进级练习题3

楼主(2007-11-08):
1. a 之直径值为何?
            (A) 21.366 (B) 21.636 (C) 21.663
2. b 之角度值为何?
            (A) 129.677° (B) 129.767° (C) 129.776°

网友:
B
C
基本上,这个问题,很难,我突然想去温习一下解析几何

如果用勾股定理一下的话估计第二个答案会混吧?

疯了……我用CAD画不出来

好吧……楼下保持队形,很好,很强大,共建和谐社会

网友:
高手觉得简单
低手无从下口

网友:
不知画法是否正确。。。

网友:
我太菜了,画不出啊!!!
和二楼一样用勾股定理,列式子算了一下.

网友:
作中线,连接O1 O2 ,并平均分成4等份,,过等份点作中线的平行线,利用矩形的边长关系与勾股定理可以求出中线上每段与半径的比例关系,从而算出半径为21.636,作出图形,测量出角度为129.776度。

纯作图法还想不出。

网友:
觉得用勾股定理可能困难,我是这样画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图片可能大了点,下载后可清晰点。

网友:
还没学到精髓,继续努力,

网友:
人总会变懒的,自从用上参数化软件以后,就不想动脑筋想了,这样的题目在三维软件里是很容易做的,AUTOCAD里有点伤脑筋。

网友:
浪卷云是用的什么3维软件?,我用了solidworks2008画不起来啊,建议浪卷云来个3维版本

网友(2009-11-24):
7楼那个辅助的大圆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