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东家的世界一流设备

楼主(2007-11-08):
晒一晒东家的世界一流设备
德国通快TRUBEND 5230S数控液压折弯机采用DA69自动控制系统和CNC六轴后定位,。Y1和Y2两轴独立控制实现的压力倾斜保证了长期一致的高精度加工。独特的数控挠度补偿、自动折弯角度变形补偿、可编程控制下模位置调整等功能保证了折弯的高精度和高质量。

楼主:

德国通快TRUMATIC 2020 FMC即TruPunch 2020数控冲床,拥有超一流的精度,利用重复装夹定位可实现加工板材无限长;通过预设压料力可以加工表面敏感材料而没有任何压痕。成型加工可加工折边、攻丝、拉伸、沉孔、百叶窗、滚筋、飞边、合页等及进行各种轮廓的剪切下料;雕刻加工可对表面处理过的板材进行高速雕刻任意图案、图号、商标等工艺图案。

楼主:

德国通快TRUMATIC L3030 (即TRULASER 3030)和TRUMATIC L4030(即TRULASER 3040)数控激光切割机具有相同的二氧化碳激光切割系统保证工件获得高精度的切割质量,并无任何溅射污染。同时具有不向工件施加任何外力、高热影响区非常小、无论工件薄厚切割任意轮廓时具有出色的边口质量和狭窄切缝等优势。

网友A:
是不是做广告的吧?东西确实一流!

楼主:

奥地利EDF DM403三组份高性能全自动混合和定量供料混合系统,用于对不同类型的组份发泡、胶合和浇铸,直接在零部件上成形。其成形的密封具有准确的外形轮廓和尺寸;并具有连贯性,无任何接缝痕迹。专业设计的混合头MK600和系统组件适用于每个部件的外形,可为客户个性化的密封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我看中了你们的液压折弯机和激光切割机,不知道要多少银子啊?你们东家一定是生产这些设备的,否则,就凭我说的那两个设备,一般的小企业也是用不起的。

楼主:

全自动触摸屏电脑控制涂装生产线

涂装生产线前处理系统采用德国Henkel Bonderite NT-1新一代纳米陶瓷技术,能够使清洁的金属表面形成一层纳米陶瓷涂层,从而显著提高金属涂层的耐腐蚀性能,延长金属受腐蚀时间。

涂装生产线喷粉设备采用德国Wagner SuperBooth超级喷粉房系统。SuperBooth独特的粉房壳体能够将带电粉末反弹,带电粉末更多地聚积在接地工件上,从而使过喷粉末量少,工件表面得到更好、更佳的喷涂效果;仿生设计的不粘自动电粉管彻底消除了管壁结痂带来的喷涂缺陷和混色问题,保证了高质量的喷涂效果。SuperBooth通过AFC自动控制系统保证喷枪出粉量按照设定值精确喷涂,以得到高质量的涂层质量和理想的涂层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中了你们的液压折弯机和激光切割机,不知道要多少银子啊?你们东家一定是生产这些设备的,否则,就凭我说的那两个设备,一般的小企业也是用不起的。

我们东家是使用这些设备的,好多日本和国产的没有拿出来

网友: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使用AMADA的3510机

突出特点在高速高精上,自身带雷射切割,程序简单方便。操作便洁,触屏独立电脑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做广告的吧?东西确实一流!

不是做广告,显摆显摆!

网友:
我看过梅赛尔的数控切割设备,也有触摸屏的。

网友:
最好的东西,当然也是最贵的,一个字,好东西!

楼主:
关键得出好活,否则是纸老虎

我见过三流设备出一流产品(上海工程机械),
也见过一流设备出三流产品(鞍山一工)。

人才永远是第一位的。
科学管理加及时激励。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没有AMADA 的爽
很人性化!~~~~~~~~~~~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折弯的柔性很好

网友D:
Amada 的东西太差了~我们老板贪便宜~苦的是我们啊~又漏油~模具调节又麻烦~以前用过通快的,模具自动夹紧,自动对中,真舒服~!

网友:
不知通快的折弯机(折弯长度4000mm折弯力200T)目前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个朋友操作通快230T的,但是价钱不知道~估计得近200万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这些设备看来挺先进的啊

网友:
我公司有瑞士的百超3012激光切割(10月份刚买的)

网友:
TRUMPF3030目前报价460万人民币,Amada太差劲,还有脸提。

网友E(2007-12-08):
引用 网友D:
Amada 的东西太差了~我们老板贪便宜~苦的是我们啊~又漏油~模具调节又麻烦~以前用过通快的,模具自动夹紧,自动对中,真舒服~!

AMADA的钣金设备全球占有率70%不是吹出来的,通快占多少???
再说了什么机床都有坏的只能是你赶上了(我认识的一个单位同时有AMADA和通快的设备但通快设备老坏还没有AMADA的好用,那能说通快设备太烂吗?只能是个案)再说了楼主拿通快高端和AMADA的低端比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可比性,拿200万的折弯机和70万的折弯机比好像拿捷达和奔驰比一样,去日本参观时看到日本工厂里用的AMADA的折弯机都带机械手全自动的根本不需要人来管自己就把活干了包括换模具,这才是高端的AMADA机床,但我敢保证一定比通快的便宜功能还比他的多。
我说都是好设备,就是看老板的接受能力了,有钱就通快,不想花太多钱就AMADA
在这里争论谁好谁坏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有感而不针对任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ADA的钣金设备全球占有率70%不是吹出来的,通快占多少???
再说了什么机床都有坏的只能是你赶上了(我认识的一个单位同时有AMADA和通快的设备但通快设备老坏还没有AMADA的好用,那能说通快设备太烂吗?只能 ...

楼上说的有理!合理!
可怜我只用国产三流弯钣设备!老板还要我设计的设备,外型等精美,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真是头痛!

网友:
AMADA以前的定位是中低端,虽然我抵制日本货,但(它)的性价比确实蛮高的,但现在它转向高端的了,新生产的机器功能上去了但价格也让新开的私企感到吃不消

网友:
也只不過這樣而已,不必大驚小怪的,我家設備不比它差.

网友:
是那家公司的,这么牛

网友:
真他妈牛!

真真开眼!!!

楼主(2008-02-19):
p4 价格600多万

全自动弯曲,质量极好

网友:
我们没你们公司牛,我们只拥有瑞士Bystronic3015一台、德国TRUMPF3030,5040,5060三台、日本AMADA数控冲床4台

网友:
确实好!我们工厂用:德国通快,芬兰芬宝,瑞士百超,日本小松。冲床和一些小型设备是国产的。设备总资产1.2亿。
珠三角第一的钣金加工企业........哈哈,有点广告的意思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自动弯曲,质量极好

那还是比较低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没有AMADA 的爽
很人性化!~~~~~~~~~~~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折弯的柔性很好

就知道小日本的东西,搞机械怎么时候论到小日本!

网友(2008-03-28):
就只用过AMADA和FINN-POWER还有村田,个人认为FINN-POWER稍胜一筹,日本货老出问题,维修费用和更换零件老贵,也许像那个同行说的我用的是低端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