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冷却系统用冷却水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11-08):
公司有几台准分子激光器, 其操作维护说明书上都明确注明:不能用去离子水作为冷却水。我们也不知是何道理, 有人猜用了去离子水,由于离子溶液平衡原理,冷却系统铜观众的铜离子会逐渐溶入水中,这种说法对吗?如不用去离子水,我想则只有纯水,蒸馏水,自来水可用了,应该用那种呢?

网友:
用蒸馏水,次用纯水,原因是防止冷却管堵塞和腐蚀.

网友(2008-03-28):
通快激光机冷却水要求是无色、无臭、无味,导电度小于10μS/CM的无矿物质及各种离子的软化水或蒸馏水,我们按照通快要求选用了工业用超蒸馏水,不知道一般的桶装饮用水可不可以用

网友:
去离子水、纯水和蒸馏水怎么区分?我一头雾水啊。

我以前在圆片代工工厂呆过,一般就是使用D.I.WATER,我们又叫它纯水又叫它去离子水。工厂里还有个纯水车间,对外也卖桶装纯净水“飘之霖”,其实也就是管子里的纯水装装桶而已……
无锡臭水事件期间,我们每天装一桶水带回家

网友:
有高手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嘛?期待中!!!

网友:
去离子的不含杂质的水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蒸馏水。

网友:
我们用的是大族的, 用的是市售的饮用蒸馏水,屈臣氏的。他们的维修人员说,一定要用屈臣氏的
于是,我们库房里,劣质桶装水,是给人喝的。 屈臣氏的,是给机器喝的

网友(2008-06-06):
我单位用的是罗芬的发生器。冷却水用的就是屈臣氏蒸馏水,一次全换就一桶够了,记得好象是6L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去离子水,也可能用纯蒸馏水。什么一定要屈臣氏的,瞎扯蛋。

网友:
看来用大族激光器的还不少啊,大族激光切割机采用的是罗芬的激光器
大族的人要求激光器里用屈臣氏的蒸馏水就可以了,不能用桶装的饮用水。

网友(2009-03-26):
我们是用的医用的 给人打针的水.我们厉害吧

网友(2009-06-11):
我们用的是amada的, 用的是自制蒸馏水

网友:

我们用去离子水。也就是软化水。

网友(2009-09-13):
rofin按照德国的标准,十分规范。水的作用是冷却,只要管路畅通,不结垢,就可用。但一般的企业都不敢用一般的水!

网友:
rofin按照德国的标准,十分规范。水的作用是冷却,只要管路畅通,不结垢,就可用。但一般的企业都不敢用一般的水!
引用 网友A:

要解决两个问题,1,不能引起结垢堵塞.2,不能腐蚀管道以及设备.

网友(2009-10-25):
回复 网友B:
一般好像都是去离子水吧,厂方不会建议用纯净水的,电离率达不到,冷水机一般都有设定的,高于他的就会有报警,电离率过高运行长久对发生器的谐振腔有影响,百超的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