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个液压缸检测报告

楼主(2007-11-08):
准备设计个样式,请提供个样本参考下,大家帮帮忙哈

网友:
液压缸又称油缸,是一种将输入的液压能转换成机械能的能量转换装置,用来驱动工作机构作直线或小于360度的回转运动。液压缸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制造容易和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是应用最广的液压执行元件。
转向缸在液压缸中被广泛应用。它在伸出的时候(液压杆从缸体中伸出),由于缸体一端是耳环,并没有被固定,所以在伸出的时候本身会转动。它被用于各种转向机构中。比如说产斗车的悬臂是由两个转向缸够成,它们控制悬臂的旋转,使铲斗能挖土。
液压缸的设计计算步骤:
1.根据主机运动要求,按表23.6-39选择液压缸的类型。根据机构的结构要求,按表23.6-40选择液压缸的安装方式。
2.根据主机的动力分析和运动分析,确定液压缸的主要性能参数和主要尺寸。如液压缸的推力速度,作用时间,内径,行程及活塞杆直径等。
3.根据选定的工作压力和材料进行液压缸的结构设计。如缸体的壁厚,缸盖结构密封形式,排气与缓冲等。
4.液压缸性能的验算。

楼主:
LS谢谢了,是我没说清楚是准备设计个出厂检测报告,需要个样式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有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
试验项目 试验要求 试验结果 试验结论
把以上几项内容集中在一个表中就行了

网友(2009-09-03):
谁有正规点的报告

网友(2010-04-29):
怎样下载,我怎么下不来

网友:
试验项目 试验要求 试验结果 试验结论?

网友(2011-09-28):
又要威望,,,,,,,,,,,,,,,,,,,,,,,,,,,,

网友:
是型式试验还是出厂试验?要求不同的,下载要威望的啊?

网友:
试压报告。
液压出厂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