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泵靠有无溶液来控制启停?

楼主(2007-11-08):
请问大家,有没一种泵,管路中有溶液它才启动,没水就停止?是不是靠管路两端的压差来控制的。

网友:
自由的小猫网友好!

在管路中插上一根悬空的探针电极,用于检测管路中是否有水。将检测到的信号
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既可。

syw   071108---23.35

楼主:
开门造车大虾好!
谢谢支招。加检测装置与单片机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复杂?

网友:
自由的小猫网友好!

有简单的:在管内放入一个垂直竖立的铁质叶片,在叶片上安装一粒水银开关(常开),
当有水流时,管内铁质叶片倒伏,水银开关闭合。

如果在管内不方便,就想法移到管外来。

syw  07110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