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钢的焊接层间温度的多少?---请教

楼主(2007-11-08):
我想了解下Q345钢的焊接层间温度的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Q345钢是机械用刚,相当于16Mn钢,一般焊接时层间温度不要高于350℃就行,如果有低温冲击韧性的要求,焊接时层间温度不要高于250℃。

网友(2007-12-19):
一般在100~150度即可

网友:
一般控制在200摄氏度以下,而且要看是那个级别的Q345,是否要保证低温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