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快捷检测内外螺纹及锥螺纹?

楼主(2007-11-08):
可以快速的在2分钟之内检查螺纹的小径、中径、大径、螺距、牙形角、半角、锥螺纹参数。。。给个评价,谢谢

网友:
要快速测所有这些参数,就是光学方法了。但是精度相对不高

网友:
用校对/工作规检验进行综合检验有可能,其它的方法几乎没有可能。我知道一种螺纹检测的专用仪器还可以,2分钟是可以的(但不包括探针校准的时间)。原理同扫描仪,但可以双向扫描,精度还可以到达3个微米左右。但价格很贵。

网友:
估计楼上说的那很贵的仪器,就是荷兰的IAC螺纹扫描仪器,是个好东东

网友:
轮廓度仪器,可以保证,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一般拿个规赛塞,要是有好的手工测量方法,还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