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陶瓷该如何来加工?

楼主(2007-11-08):
如题,请教各位,高精度陶瓷该如何来加工,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好?

网友:
没什么考虑
你说的精密是在什么位置?面,孔...........?
对付陶瓷没说的只有金刚石
具体什么刀具要看你加工什么位置
有事找我

网友(2009-04-17):
加工刀具用金刚石,精密的话选好设备,最好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