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仪---请教

楼主(2007-11-08):
1   气动量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2   用它来测锥度是否可以实现?
3   用气动量仪是否可以测量轴承内环的滚道的角度差?(公差12微米)
4   轴承内环靠近两个端面的地方都有挡边,小端的当边比末端滚道高一毫米,大端的挡边较高,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测量?
补充一点,除了气动量仪,被动量仪外,还有那些主动测量装置可以对轴承滚道角度差进行测量
谢谢,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1   气动量仪的工作原理很简单,由于测量部分间隙的变化造成了通气面积的变化从而引起了相对的流量变化或者压力压力变化,所有的量仪不过是反映流量的变化(流量式气动量仪)或者压力的变化(压力式气动量仪),这两种是常见的,此外有流速式气动量仪和真空式气动量仪。必须说明一点,和空气有关的量仪非常多,相信楼主指的是我说的这几个方面。
2   用它来测锥度是否可以实现?气动量仪本身你可以理解为百分表千分表一样只是显示量值的东西,要配置相应的测量装置才谈得上测量什么,很多厂家销售人员不是很清楚技术对很多人造成了误解;锥度面足够大(我个人认为不小于3毫米做起来还比较合适)可以通过相应的测量装置用气动量仪来指示锥度的变化
3   用气动量仪是否可以测量轴承内环的滚道的角度差?(公差12微米),这个问题抱歉,我有点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暂时不敢贸然误导
4   轴承内环靠近两个端面的地方都有挡边,小端的当边比末端滚道高一毫米,大端的挡边较高,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测量?应该可以,但是具体可行性要看具体尺寸大小及公差。
被动量仪你是不是要说主动测量笔误?

网友:
1. 气动量仪工作原理:利用测头与工件间的间隙与气压或流量之间的反比或正比关系计算出工件尺寸。一般用相对测量
2.可以用来测锥度
3.能描述更清楚点吗?是圆锥滚子轴承的内圈吗?角度差是指锥度差吗?
4.可以测量,用电动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扬天测量“您好:

现在我公司用来测量轴承内环滚道角度差使用被动量仪,但人与人测量时候的方法,手劲对这个尺寸影响很大,会产生0.002mm的误差,所以希望采用自动测量装置进行测量,消除人的影响(母线一端固定,另一端偏离标准位置正负不超过0.006mm,既为角度差)
 锥度面积够大,母线长60毫米左右,中心圆直径约为180毫米,约8度倾斜

    目前咨询国内气动量仪生产商或是因为有挡边不能测量,或是根本不能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野兽飘飘“ 您好:

 1  是圆锥磙子轴承内圈,铁路上用
 2   请详述一下有关电动测量的信息

网友:
呵呵呵,我以为是球面滚道所以奇怪怎么有角度。方便的话你把图纸发给我,一般情况下电测、气测都可以,只有特殊的地方才可能只能应用其中一种方法。你真够实在的 ,居然说出了被动测量。其实严格的来说不能在加工的同时控制测量都是被动测量,包括你下面要做的东西也是做完了再测所以也是被动测量。
至于滚道角度的主动测量要看你的滚道宽度是多少,小了肯定不行,还有就是天价。最好还是调好角度主动测量只测量一个固定直径的变化或者就做完了再被动测量吧。
你说的那么大的锥度,气测电测都可以做的。精度满足你十分之一以下的公差带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纸我见过,用气动量仪是可以的,只是小端部分由于有挡边难以测到较靠近小端的部分。如果用电动量仪则没有这个问题。测量时只要工装做得好,就可以消除人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是初来乍到,见笑了
图纸嘛,是保密的,不能外传
锥度是很大, 但是母线偏移标准线的公差很小,正负6微米,而人与人的测量误差在两微米左右,当角度差值靠近公差边缘时很容易被判费,从而导致返修率很高
滚道足够宽,60毫米,就是测量精度,分辨率应该在0.1微米
所以测量要求很高
我问了好多国内的厂家都不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见过图纸??
呵呵,可能是同行?
我问过思科博,烟台的,都说有挡边就不能测,测量装置与工件间的间隙本来就很小,有挡边就不能测了

网友:
搂主,7楼现在和你不是同行和我是同行,人家绝对有可能见过和你类似的图纸,因为我们打交道的单位太多了,好多类似的东西都有。提到保密,你可以把需要检测的部位手工作个简单的局部图不会泄密吧?天津一个核工业部门也说要保密图纸,只让我看不让带走,呵呵呵,老是搞这个行业的关键公差还不是一看就记住了用得着拿纸么。我现在想看局部图主要是考虑可不可以用主动测量来实现检测,加工完再测怎么都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呵呵
看图纸前要遵守保密协定,签字,只能在公司看,大都雷同
主动量仪机器上有,是测尺寸,角度差需要两个截面不知道可否实现
我公司现在还是在加工完测量,不合适,修整砂轮
现在不是角度差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同的人测量结果差异大,想消除人的因素,所以想到让机器自己测
简单的图纸稍后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种轴承也不是很特殊,只是大就不多见了。所以还是觉得挺巧,当时那个客户咨询到最后才寻到我这边的,他们要求的偏差是3μm。只是进口的东西有点贵。

网友:
回复 网友G:

“现在不是角度差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同的人测量结果差异大,想消除人的因素,所以想到让机器自己测”——这个也是有误解的。机器测未必就比人测精度高,和量仪本身的在线性和重复精度有关。机器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定位误差,假如量仪的GR&R好,不论机器还是人操作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铁路上用的货车轴承,还算大
您可以提供相应的测量信息,或供应商信息么?
三坐标可以测,就是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给你发短信吧。我做的那个方案也是铁路上用的,内径150mm,不知是不是?你这种情况应该在线测量,用三坐标必须在实验室,而且效率太低了,就算不贵也不合理。

楼主:
轴承内环简图

轴承内环见图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我误以为是轴承外圈的内沟道原来是内圈的外沟道,这样的零件啊,主动测量还有你说的被动测量都可以,想用气测也行电测也行机械比较仪1微米也没有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个锥度的测量基本原理也简单。对于电动方案:相对测量,用一个Master标定。四个测头分布在两边,工件顺着底面的平台推进去,左右两边的电动测头自动叠加。通过量仪的自动计算,可以直接显示出锥度值。就是有些细节要注意,圆头的测头不合适,但是平头的会妨碍工件进出,最好用气驱电动量仪。

网友(2008-01-26):
我厂用气动量仪主要测量气缸体内径,有校对规,有5000:1和2000:1的,请问调零时怎么调才比较好,经常对零时对不准,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浮标式气动量仪,零位和倍率都是旋钮无级调节,说明书上应该很清楚地说明怎么调的。这里我说一个实际点的情况,校对规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磨损,所以它上面刻的值有可能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微量变化,需要定期检定,周期根据使用频率定。现场使用时,对零要根据实际检定的值来对,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9-07-09):
气动检测系列:
 我公司销售的气动检测系列产品具有性能稳定、工作可靠、结构简单、测量精度高、操作方便以及可实现非接触测量等优点,因此在机械行业中得到广泛大量的应用。气动检测系列产品可用于以下参数的测量:内径、外径、圆度、锥度、高度、深度、槽宽、中心距、同轴度、平面度、平行度、对称度等.根据客户的测量需要,可提供各种类型的、专用的气动测量装置。
浮标式气动量仪与机械式量具、量仪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 可测量工件的各种尺寸参数、形状和位置公差,特别对某些机械量具和量仪难以解决的测量,例如测量深空内径、小孔内径、窄槽宽度等,用气动量仪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2. 量仪的放大倍数较高,人为误差小,不会影响测量精度;工作时无机械摩擦,所以没有回程误差。
3. 测量方法简单,读数容易,能够进行连续测量;特别是使用多管式气动量仪时,能够在同时测量多个参数时,一目了然地看出尺寸是否合格。
 n" R! Z0 y4 R4. 气动测量多位非接触测量,测量头与被测面不直接接触,减少测量力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避免划伤被测件表面,对薄壁零件和金属零件尤为使用.由于是非接触测量,测量头可以减少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5. 气动量仪本体与测量头之间采用软管连接,软管可长可短。
6. 结构简单,工作可靠,调整、使用、维修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