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板换热器的螺旋板允许有环向焊封吗?

楼主(2007-11-08):
螺旋板换热器的螺旋板允许有环向焊封吗?为什么?
请教,谢谢。

楼主:
等待帮助中,DG,DJ快来帮忙呀

楼主:
怎么没人来帮助我呀?

网友:
搂住好!
    不知您那里有JB/TQ724《螺旋板换热器制造技术条件》吗?我这里没有找到。
从其结构和应用来考虑是不能有环向焊缝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有JB/T4751-2003,上面只说不允许
没有说原因呀。真不明白,为什么呀?

网友:
楼主好!
    首先,需要按照标准要求执行;
至于不容许,我是这样考虑的:1,如果螺旋板的宽度较小的话,拼接必会造成很大的焊接应力;2,拼接会给制造带来一定难度;3,拼接后由于焊缝的腐蚀较快,会影响其使用寿命;4,从设计考虑可能会影响流体速率。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真是好心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