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大三,专业分流---请教前辈

楼主(2007-11-08):
刚上大三,系里通知要分流,有这几个方向: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模具,机械制造。
不晓得这几个方向的专业前景和就业前景如何,想请教各位已经工作了的和经历过的前辈指点迷津啊!

网友:
好像这样的分流只是影响到毕业设计题目的选择,真正找工作的时候没太大影响。硕士研究生学的二级学科热门度好像是 机械电子>机械制造>机械设计

网友:
作为过来人,我说下自己的情况:
大四选择了模具专业,其他几个选项和楼主差不多,多了个现代加工技术,少了个机械设计。
毕业以后,做的是机械设计,主要是专用设备的设计;现在跳槽,很有可能做设备维护或者客户支持。
选方向不是选人生,只是找一个课题来验证自己大学四年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当然,你选了模具,对于毕业后直接针对模具方面的工作肯定有帮助。
我对你的推荐是——模具,或者机电一体化。因为这两个题目比较热门。当然,自己的兴趣是首要考虑的。

网友(2007-12-28):
不知楼主是否已经选好专业了,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建议你选模具,我们学校的机械设计这个方向,在大四只是前3年专业课的一个深化延伸,而且也是最主要的:机械设计那些老师要求都比较严,考试比较难过  也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