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找焦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08):
激光切割机找焦点的问题
我用打不锈钢板的方法,
找焦点。
40W,占空必20%的脉冲波,
喷嘴距钢板距离由远到近,
有一段距离中,都可以打出蓝光。

请问是刚刚出现蓝光的那个点是焦点位置,
还是在这段距离的中间位置~

还有,
我发现,吹的氮气压力也有影响~
使用1kg多的时候,出现蓝光的范围很广有1mm多~
压力增加3kg以后,出现蓝光的范围只有0.5mm左右~

一直切割不太好,
不知道是不是焦点位置的问题,

求助~

谢谢~

网友:
当然中心位置是焦点
找焦点时的参数最好使用厂家推荐的参数不要随意更改

网友:
可以用斜块法测量焦点

网友:
如果不行,也可用三角法试试

网友:
一样的老板~贪便宜啊~苦了我们操作的~

网友:
我只看過別人操作過
但是聽他們講
好像都是慢慢調
找小金屬板測試

网友:
我看过AMADA公司员工搞过,我也是刚学的,看得不太懂

网友:
什么机器?怎么会没有对焦程序?

网友:
当加工头从高处慢慢降时,当降到一定程度,会开始有蓝光出现,继续降的话,蓝光会消失。
当有蓝光的时候,也就是能量聚焦的时候,铁离子产生气化而成。
理论上就是蓝光区一半的距离就是焦点位置。

网友(2007-12-14):
我个人感觉机床的焦点回变的,机床个轴的精度和切割透镜的清洁度等都能使焦点位置改变.

网友(2008-01-13):
资料上有书。
  但是不敢用。
  上次执行了程序
是厂家出来的
  一执行头子直接摘下去。。
  幸好陶瓷没坏。。
   所以一般用程序找焦点,从来没干过。
我一般只试切。或者直接拧到熟悉的地方
直接开干,割了第一个工件效果不好继续调。几分中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