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D字体乱码怎么办 粘贴FONTS也没有用

楼主(2007-11-09):
新装的CAD2008 但是日文图纸却显示乱码 cad2006就可以显示 把2006的字库粘过去也不行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1

2008的我还没有用过的.不过你可以试试改变它的字体看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 5555555555~

网友(2008-02-13):
字体要注册吧,光贴过去可能不行

网友:
在进入图纸之前不是有字体选择的吗,不要选择GB,试试其他的字体看看,或者干脆不选看看呢

网友:
也许那不是乱码,没准就只日文吧

网友:
RE:CAD中字体乱码怎么办?

如果是普通字体,在CAD中一般不会乱码。解决步骤:
1、拷贝通用字库到FONTS目录下。
2、特殊字体或自定义字体,需要拷贝相应的字体文件到FONTS目录下。
3、如果找不到原图纸中指定的字体文件,可以用相关字体文件替代。日文文字需要用日文的他能够用字体文件替代。

      如果你觉得以上解决办法太麻烦,那你去下载中望CAD2008用吧,中望CAD对于字体的支持和各种DWG文件的支持有时比AUTOCAD还好用。中望CAD2008下载地址:www.zwcad.com

网友:
解决乱码的方法

不管是日文、简、繁体等在不同版本打开都可能有乱码,有下面几种方法解决:
1.选中文字,打开“物件属性”,将文字型式换成其他的,或者把字体换成其他的(这种方法经常会出现有某些字变成“?”)
2.在打开“格式---文字样式”对话框,将“文字型式”中的“字体”换成需要的即可了(注意:(1)不同的版本可以这个对话框在不同的菜单下,(2)有时大字体是打勾的会有很多字体不显示,要把勾去掉)。成功率很高的哦。

网友:
楼主遇到的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如果字库中没有原图所用字体,在进入图纸之前会有字体选择
2002版中用gbcbig.shx代替,这样打开后就不会出现类似日文的乱码
2008版大概相同

网友:
你的图纸打开后,可能还有比的字体是显示正常的,你就用特性匹配的工具,把乱码的特性改成能显示的字体的特性,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2008-06-26):
还是不行啊 客服公司给做了一个操作很复杂的转换程序 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说什么识别码和旧版本不一样了 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