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吨电动葫芦刹车刹不住---请教

楼主(2007-11-09):
1吨电动葫芦刹车刹不住怎么回事,拆开又没刹车装置,只有几对齿轮做减速,急

网友A:
应该有关刹车装置的.它的刹车装置在电机的后面.这种电机通电转子能轴向移动.断电靠弹力归位.你看下,如果是这样的,只要把中间的调节螺帽紧几转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看法,刹车装置是在电机的后端盖处,若刹车板没严重磨损,是可以通过调节螺帽来调整。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关刹车装置的.它的刹车装置在电机的后面.这种电机通电转子能轴向移动.断电靠弹力归位.你看下,如果是 ...

这就是锥形转子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