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的钛钢板能否用数控冲床加工

楼主(2007-11-09):
3.0的钛钢板能否用数控冲床加工?冲3.0的圆孔!!对床子的损耗怎么样?

网友:
3.0的圆孔没加工过。钛板没问题。你可以向模具供应商咨询。关键就是模具设备没有问题。

楼主:
模具要进口的吗?
会不会带刀?
普通冲床可以冲吗?

网友:
要用特种模,就是合金模

楼主:
关键对冲床有影响吗?

网友:
只要是不超负荷。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板材的冲裁性能和硬度有关系吗?

楼主:
每天冲8~10个小时,算是超负荷吗?

网友:
弹簧可以选用碟簧。这样弹性较好也不会轻易带料。数控冲床都有过载保护。如果吨位过大他会报警。间隙选用合理就没有问题。

楼主:
谁有进口模具的生产厂家
好的模具由材料+热处理+巧妙设计吗

网友:
看什么钛合金了。如果是tc4,ta15的在冷状态下打死也弄不出来。纯钛只是在考虑可能性之列而已。当然要考虑你的精度以及孔边缘的光洁度要求了。很多钛合金具有裂纹倾向,如ta15,很容易撕裂,很多时候肉眼看不到,但是在将来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裂纹。

楼主:
TA2的材料,非常难冲!

网友(2008-05-15):
钛合金材料相对来说还是水切割设备比较合理

网友:
对冲床没有影响,关键是冲压工艺,模具的结构、间隙和材料的选择

网友:
可以拿激光搞的

可以拿激光来切小孔

网友:
对数控冲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对模具来说也没有问题的,所于总的来说是没的问题的。加工!

网友(2008-07-22):
对机器是有影响的   板子太厚了

网友(2008-11-17):
冲床应该没问题,关键是模具。可以考虑冲子加护套,间隙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