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强度检校和工艺评定

楼主(2007-11-09):
这个是钢制车轮的示意图,轮辋轮辐经过压配后经过CO2焊接进行合成,焊缝位置如图,为4条环焊。
车轮测试主要是3大试验(弯曲,径向,冲击)加上焊缝强度试验(QC/T 259—1998) 见附件
现在根据焊缝强度试验的要求值计算, 板厚2.3mm的车轮试验载荷为 147KN ,外圈轮辋固定,内圈轮辐受轴向压力。

焊缝强度计算是不是按照式子  F/(4*0.7*l*K)  l为焊缝长度,K为角焊缝焊角长度  ,Q235B的需用切应力是多少?如何确定

另外这种焊缝的如何做工艺评定,参照啥标准?谢谢   (邮箱:supervitac@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既然制造钢制车轮,那就应该有标准,按照标准上的规定进行试验就行,也可能标准是引用的别的相关标准,但都可以用。至于焊缝强度计算,可以查有关焊接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