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液压装置来模拟一个路面状况---求助

楼主(2007-11-09):
我是在校工科大学生
我想问下各工程师
用液压装置来模拟一个路面状况,就是测试车轴在路面行驶是受到震动所产生的反映测试.
现在我兼职的一个地方要求我设计个用液压装置来模拟路面的系统,我想知道这个液压装置能否承受一些高频的震动
这样对机器本身的磨损是不是很大
再求一些液压震动装置的原理图
拜谢

网友:
利用电液伺服控制方案是可以实现的。震动原理图可以参照液压凿岩机、地震模拟台之类的设备

网友:
看来是要设计一个汽车实验台了,我在长春一汽时见过,楼主可在网上搜寻一些资料。

网友:
楼主的路面状况震动模拟台如完全使用液压完成,对系统的冲击会很大。
可以试试气液转换,见下图。。。。

楼主:
...

老总的要求是
车速在80KM/小时 的状态下
要在实验室中完全模拟路面状况
气动装置的噪声会不会比较大
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上
有人可以提供点这方面的成品装置的图片或者信息吗?谢谢

楼主:
像这样的装置
我想晓得一些系统上的原理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您们老总具体是什么要求。
6楼的汽车模拟试验台是多通道电液伺服台架试验系统,MTS是这个技术领域的霸主,国内长春、天津等有此类产品,系统昂贵,不是一般的昂贵。
如果您们老总要搞这个东西,决心和成本不是一般的大。
www.mtschina.com

网友(2012-09-14):
老总都是想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