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减压阀调压处设计一微调装置

楼主(2007-11-09):
在零件热处理中零件有时会产生微小的弯曲变化,这时对该支路减压阀进行微调后OK(微调时表没反映,工人平经验感觉调整),本计划更换力士乐或者派克带刻度的减压阀(原油研),但交货期太长,现打算临时着改善,在原基础上选表盘较大的压力表,将12调压螺钉更换为一微调装置,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怎样的微调机构简单?

网友:
从原理上说应该行得通,调整12的螺距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另外也可以适当降低弹簧刚度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不知微调最小范围有多小?太小一般的仪表灵敏度不够,应用数显的,有指示就不用再凭经验了。用一个远程调压的不行吗?调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