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发黑处理!

楼主(2007-11-09):
请教各位大虾,管外丝如何进行发黑处理!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700

以上连接是有关发黑处理的一些讨论
另有一事不明:管外丝是否为管的外螺纹,如果是,一般是不进行表面处理的,因为连接后一般有很强的密封性,短期内不会出现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