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高压缩机进气压力是否可行?

楼主(2007-11-09):
各位老师好!
我单位有一台空气压缩机,型号为:V-2/30,排气量2立方每分钟,常压进气。因单位现在需加快设备升压速度,有意将该压缩机的进气压力提高到0.4到0.6MPa,请问是否可行,有什么需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楼主所说实际上是一个流量问题,试图以增加空气压缩机进气量的方法加快设备升压速度。此事理论上可行,实施起来不容易。
其实这件事可以通过另加贮气罐很容易办到。

网友(2008-08-03):
这要看设备配属的进气端的承压是否能达到了,如果没问题,是可以加快气压的提升速度,原理如多级高压气体压缩机。

网友:
楼上的网友,你的这贴已重复了三次,你可以给链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