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冲孔---请教

楼主(2007-1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具体的锥型要求是多少?我觉得水切割不适合你的这种加工要求,一是因为锥型要求;二是孔径太小;三是孔的数量太多,效率问题;

网友:
打一个厚度10毫米,直径3毫米不锈钢的时间在3秒钟左右,
水切割的喷嘴有0.76mm,0.5mm,0.18mm三种规格,这个是根据切割的材料来选择的
一般金属材料都选择0.76mm,这个喷嘴型号的切割金属是非常理想的,
如果切割贵金属可以选择0.5mm型号的喷嘴,而0.18mm型号的喷嘴切割的是非金属材料
我的邮箱是caizanfeng@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水刀切割本身就有锥度产生的,只要上大点,下小点就行.孔太小?难道水‘刀喷嘴很大吗?直接冲不出吗?

想要达到要求只有把加工部件反置,锥度大小要提高水切割的喷嘴高度.不过产品的效果可能不会很好.毛刺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