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工程学
关闭

楼主(2007-11-10):
表面工程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书,多谢楼主,收下了

网友:
鬼狼:建议你把分割包再设置的大些,3MB左右。既节约空间、也不会影响你的上传速度,我们下起来还过瘾。

楼主:
我也试过,但是没搞出来

网友:
回鬼狼

如果你用的是这一个,那么就这么办:

世界上最小的RAR自动分割器!仅10K!让你再大的附件也能上传!
适用性: 当你在论坛发贴时,每个附件限制在512K,那超过512K的附件怎么上传!现在不用急了!
软件简介:世界上最小的RAR自动分割器!大小仅10K,压缩了一下,只有3K了!再大的附件,都能够等分切割成500K的压缩文件!
参数修改小技巧:
1.将“RAR自动分割器.bat”改为“RAR自动分割器.txt”格式后,进入程序里,可以自己设置压缩文件的大小,压缩后存放的位置等。
2. 也可以点击“RAR自动分割器.bat”,在“打开方式里”选择用“记事本打开”,就可进入程序修改参数了,可以自已设置分割文件的大小以及存放位置。默认的存放位置是D:\分割包.
使用方法:
    选择你要上传的文件,先打包成RAR文件。然后拖动该文件到"RAR自动分割器.bat"的图标上,
    然后松开鼠标!马上就自动分割成很多个500KRAR文件了!新文件默认存放在 D:\分割包.
记住:
1.生成后的文件名不要更改!直接上传就行了!要更改的话,就在原始文件未分割前修改.
2.分割后的文件还原说明:会员下载了多个分割的附件后,必须把所有附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然后右键点击其中的一个文件,选择解压到某个目录下,即可还原被分割的文件..

附件:RAR自动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