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机械行业标准(国标、欧规、美规)

楼主(2007-11-10):
  我从事木工机械设计工作,主要负责欧美客户的带锯、台锯、木工车、台钻以及刨床。我开个帖子,希望大家能到这里面来共享自己想要的各级标准,我会不断地往里面加进去的,也希望各位能把好的东西,上传到这里让别人共享一下!

网友:
全外文的~~~看不懂。。。。

网友:
我也来添一个吧!

楼主:
朋友们:
       下载之后是不留个意见呀,还有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提一下!最好是大家能够多上传一些,多交流一下!相信对我们都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都是欧规的标准,所以是英文的!

楼主:

继续上传增加!

网友:
请在一个主题下上传,谢谢

网友:
求助

哪位老师有圆盘锯木机设计方面的资料,请给一些,刚入行,多帮忙.谢谢!
我的邮箱: YUFENG@TIYA.COM.CN

楼主:
你想要哪一方面的?

楼主:
增加标准

持续增加一个标准

网友(2007-12-12):
EN1870-1 已经有2007版,现在提供给大家学习参考。如果有对应的中文版标准,希望大家不要吝惜,共同学习。

网友:
请问有没有EN847-1:2007啊,谢谢的了

网友:
有的,现在上传。

网友(2008-01-23):
谁有EN 61029-2-1的最新版本啊  谢谢了

楼主(2008-08-18):
增加标准

持续增加biaozhun

网友(2008-09-23):
谢谢楼主,我也有较多的标准,不过不知道怎么上传的,

网友:
GB15606-1995 木工刀具修磨机

GB15606-1995 木工刀具修磨机

网友:
最新的61029-1是哪年的?

网友(2008-10-30):
有帮助 谢了

网友(2009-06-09):
谁有合金锯片技术

网友:
非常感谢,支持啊,

网友(2010-08-27):
不错,非常有用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19911004批准
199207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锯片手动进给木工圆锯机(以下简称机床)的结构安全技术要求,包括一般要求、安全防护装置的要求、操纵机构的要求、进给机构的要求、装夹要求、吸尘与排屑、噪声与振动的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锯片直径大于或等于315 mm,小于或等于1 000mm的单锯片手动进给木工圆锯机。

2

引用标准

GB 12557
木工机床
结构安全通则

ZB J50 014
机床
包装技术条件

ZB J50 50017
出口机床
包装箱技术条件

ZB J65 015
木工机床
噪声声压级测量方法

JB 5720
木工机床
电气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JB 2966
纵剖木工圆锯机
参数

JB 4173
木工圆锯机
锯轴部件端部尺寸

3

一般要求
31
机床的结构安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GB 12557的规定。
32
机床上的圆锯片必须配有安全防护装置。
33
机床的带传动装置应尽量置于机体内,否则必须设有安全防护装置。
34
机床上必须清晰地标明圆锯片的旋转方向。
35
机床的电气系统应符合JB 5720的规定。
36
机床上的圆锯片应符合相应圆锯片标准的要求。
37
必须配有镶板的机床,其镶板必须在圆锯片的两边,并是可更换的,镶板应用足够软的有色金属、塑料或木材制成。
38
工作台上圆锯片槽口宽度应比最大锯路宽度大10mm
39
锯轴的最大转速不得超过圆锯片的许用转速。
310
纵剖、台式和摇臂式机床用于纵剖时均应配有分料刀。
311
摇臂式机床纵剖时必须配有止逆器。

4
安全防护装置的要求
41
安全防护装置的功能必须可靠,在操作者遵守规程的条件下,应确保操作安全。
42
安全防护装置应结构简单,容易控制,不妨碍机床的调整和维修,不限制机床的使用性能,不影响工件的加工质量。
43
安全防护装置不应有造成夹伤、剪切等伤害的危险部位,不得给碎屑的排除造成困难。
44
安全防护装置的安装必须可靠,不易松脱和误置,应有足够的刚度、稳定性。应能承受意外的冲击和拉力,保护操作者不受锯齿断裂和加工中飞出碎片的伤害。
45
无法全防护的圆锯片,除切削需要的外露部分外,其余部分特别是圆锯片上部应装有防护装置,该装置为可调式时,其开口量应能根据需要调节,可调零件定位应可靠;为自调式时,必须保证工件加工之前和加工之后均能自动地封闭危险区,在加工过程中,危险区由防护装置和工件来封闭。自调式防护装置的活动部分应能防止松脱,并能避免复位时产生冲击,开启该装置的操纵力不得超过20N
46
摇臂式机床,防护装置应能安全罩住锯片上部和锯轴端头并能控制木屑往偏离操作者的方向排出。在静止状态下,圆锯片下部的防护装置应保证从锯齿齿尖到齿槽之间向内弯的圆弧不得外露,该装置应能随加工工件厚度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47
分料刀的要求
471
圆锯片直径小于或等于630mm的机床,分料刀的厚度应比锯路宽度大0.5 mm;圆锯片直径大于630mm的机床,应比锯路宽度大12 mm
472
安装后的分料刀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与锯片的旋转中心平面对称,分料刀刀口距圆锯片的锯齿尖不得大于12mm
473
分料刀应有足够的宽度以保证其强度和刚度受力后不会偏离正常工作位置。
474
圆锯片直径小于或等于630 mm的纵剖、台式机床,分料刀高出工作台面的尺寸不得小于圆锯片工作部分的最大高度。
475
圆锯片直径大于630 mm的纵剖机床,分料刀不得与工作台面上的防护装置连接,分料刀高出工作台面的尺寸不得小于JB 2966规定的最大锯材厚度。
476
面对圆锯片平面,分料刀的结构应能在左右和上下方向连续可调。
48
止逆器的要求
481
止逆器应动作灵活、工作可靠,必须在机床切削厚度的全范围内均能防止工件回弹。
482
止逆器必须有足够的刚度和抗冲击能力,并应做成爪形,以嵌人工件表面的形式防止工件回弹,其契角应取30°~40°,爪部必须锐利、耐磨。
483
机床上必须配有防止止逆器超程反转的结构。

5

操纵机构的要求
51
圆锯片或工件台的升降手轮、手柄离地高度和操纵力应按GB 125575456中小于或等于5次/班进行考核,纵剖导向板移动手轮则按大于525次/班考核。
52
对于夹紧、锁紧、顶紧及增加阻尼等特殊要求的手轮、手柄的操纵力按设计规定。
53
手动操纵件的运动方向应与受其操纵的运动件的运动方向一致,应符合GB 12557附录A的规定。
54
控制开关应安装在操作者不离开其操作位置就能操作的地方。

6
进给机构的要求
61
用手推动的移动工作台、锯架、移动靠板,其空载操纵力不得超过25 N。并必须采用防止脱落的措施。
62
具有纵剖功能的机床,应设有可靠紧固的导向板,导向板的长度和宽度必须能保证工件的安全进给。
63
具有纵剖功能的机床,应酌情配有安全进给推棒,使用推棒的类似场合见GB 12557中的图7
64
推棒应用硬杂木制造,沿纵向的木纹应是直纹,必须能承受工件进给所需的压力,推棒的柄部不得做成弯形。

7

装夹要求
71
圆锯片的夹持必须可靠,确保在工作时不会松动和飞出。
72
装夹圆锯片的法兰压盘和主法兰盘应符合JB 4173的规定。

8

维修、润滑、运输、装载对结构的要求
81
机床的设计应尽量使得不需拆卸安全装置就能进行机床的调整、润滑和日常保养。
82
重量大于12kg抓取不方便的机床零件和单独装配的部件,应设置有手柄、吊钩、吊孔、凸耳、吊环螺钉用孔等起吊设施,其布局应考虑零、部件的重心位置。
83
不便起吊的成台机床应设置吊孔、吊钩和挂绳的凸台等,以确保安全装载、挪位和安置。
84
机床工作台面离地高度应小于或等于850mm,工作台高度可调时,按最低高度计算。

9
吸尘和排屑
91
机床应设置有效的排屑口。
92
机床安装吸尘装置后,工作时在操作者周围的粉尘浓度值应符合GB 12557的有关规定。
93
摇臂式和吊截锯机床应在机床使用说明书中说明木屑和粉尘的排除方法。

10
噪声与振动
101
机床上应尽量采取降噪声、减振措施,以降低机床的噪声和振动。在机床设计阶段就应考虑降噪声措施,可参考GB 12557附录D
102
在空运转条件下,机床噪声最大声压级不得超过下表的规定。测量方法应符合ZB J65 015的要求。测量前,机床一般应处于下列状态:

a
纵剖、台式和锯轴在工作台下面的横截机床,圆锯片高出工作台面30mm

b
纵剖、台式机床,纵剖导向板面距圆锯片50mm,圆锯片上部防护装置的最低点距工作台面20 mm

c
横截机床的移动靠板面位于锯轴的正上方。

mm

最大声压级限值
dB(A)

>630

85

630

84

500

83

400

82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木工机床与刀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福州木工机床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都江木工机床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汤积友。

网友(2010-12-15):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附件

网友(2012-04-09):
谢谢分享啊 资料十分有用 值得学习

网友(2012-11-15):
我也开看看,多多学习

网友(2013-01-14):
非常好,可惜要用太多的积分了

网友(2014-01-07):
想学习,可是水平有限看不懂啊

网友(2014-02-08):
想下下来学习,可是积分不够啊

网友(2018-01-02):
还是中文的好啊

网友(2018-12-21):
顶一个,好东西,小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