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攻芽时针对不同材质不同丝锥使用切削油的标准.

楼主(2007-11-10):
求,攻芽时针对不同材质不同丝锥使用切削油的标准.
" `! L( s4 i6 r0 A# c谢!

网友(2008-03-14):
我一直在用的.还不错的.是用猪油啊.

网友:
我们都是用菜油

网友:
切削手册上应该有啊!

网友:
在我们厂里攻牙最常用到的是乳化油.不是针对不锈钢的.

网友:
手攻用攻丝油,易切削钢的攻丝可用乳化液,高温合金及耐热钢等材料的攻丝可用极压乳化液或极压切削油。具体选择和工艺、机床、材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