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齿轮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7-11-10):
修正齿轮一般用什么材料?在工作中看到有些前辈用的是球墨铸铁,但是这和我所学的有所差别,象一般的都用45|、40CR等,用铸钢的也有,那么铸铁用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
请教!

网友(2008-03-14):
修正齿轮是设计的一种手法,它与用什么材料有关系,不同的材料会影响齿轮的强度,耐磨性等等。球墨铸铁主要特性是价格便宜,强度比普通铸铁好得多,同时还有吸收震动,缓解冲击的作用,对于受循环交变力的齿轮来说有可能效果比钢材做的齿轮更耐用,当然要经过试验,拿数据说话才算数。

网友A:
并不是说修正齿轮一定要用球铁,修正齿轮与用什么材质没有硬性规定,如何选择是设计者根据需要而定。掌握原则是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小齿轮一定比大齿轮的硬度要高一些,因为小齿轮的齿,工作的次数比大齿轮的齿要多出传动比那么多倍,因此,如果大小齿轮齿面的硬度一样,小齿轮肯定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说修正齿轮一定要用球铁,修正齿轮与用什么材质没有硬性规定,如何选择是设计者根据需要而定。掌握原则是一对相互啮合的齿轮,小齿轮一定比大齿轮的硬度要高一些,因为小齿轮的齿,工作的次数比大齿轮的齿要多 ...

以前设计时我真没太考虑小齿轮和大齿轮在材料上的区别,基本上都用一样的材料了~~学习了

网友:
小齿轮用中频处理和大齿轮用高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