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7怎么不能将三维图保存为JPG文件?

楼主(2007-11-1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SOLIDWORKS2007怎么不能将三维图保存为JPG文件
如何保存啊,

网友:
SW2007可不知道,SW2006保存为JPG是只能保存在安装文件夹中且不能用中文命名(文件和文件夹)。

楼主:
漂亮

谢谢上面的朋友,我这样做了
完全可以这个功能

网友:
我的也不可以直接保存为jpg格式,不过可以通过eDrawings 2007间接保存,具体请参见附件视频。
一般情况下用QQ截图效果也是一样的。

2楼的办法更好。

楼主:
很不错的方法

又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谢谢浪卷云了
我还想请教一下大侠
能不能给些SOLIDWORK2007的视频学习资料给我
谢谢了
我的聊天号码为545777877
很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
SW2007上面有个照像机功能,可以用它来制作JPG 的文件.

网友(2012-05-14):
学习了,正愁上传的时候没法转JPG呢

网友:
2楼与6楼的方法,我都试了。挺方便的

网友:
不行就用抓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