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同心度怎样测量?

楼主(2007-11-10):
法师们:
        我是新手,用了一年。目前测量同心度和同轴度误差很大,请问是否是我的测量步骤错误

我具体操作如下:
                          先建一个基准面,然后在面上测一条线作为基准轴,最后再用基准面投影一个圆,用圆心作为基准点,再测另一个圆评价结果,结果总是超差很大。

网友:
我看了你的图,不过我感觉你的图有个垂直度要求太低,这样的话用三坐标测量同心度测出来的值不一定准
用三坐标检验,基准面相当重要,如果你基准不好或者要求低于被测要素,这样就不能用三坐标检验。

网友:
还有,我想问下,你的这个工件是怎么加工的,如果工艺不合理,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就会打折扣,按照你传的图,外圆和内圆再加工的时候肯定是有要求的

楼主:
我们是不加工零件的,这个零件我们的供应商送来的时候自称是用数控车削中心加工的。
对于该零件的要求我自认为比较高,且正如二楼所说,垂直度太低会造成投影中心偏移。还是请大家帮忙,如何检验这个零件的同心度?

网友A:
由于你这个零件的基准孔较短,直接按照图纸标注测量同轴度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这样会将基准孔的误差放大很多。根据你的图纸,两个孔是用来安装轴承的,中间将会穿一根轴,所以,你可以转换为测量对公共轴心线的同轴度,每个孔在里、外各测量一个园,以最外面的两个园构造一根公共轴心线,然后评价里面的园对公共轴心线的同轴度,以最大的一个为结论,这样既符合实际装配情况,测量数据也稳定。

网友:
取二圆的公共轴线与二同的同轴度中的较大者

网友:
你这个用面晃仪测量更简单

网友:
楼上可以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用面晃仪测量么

网友:
五楼的测法挺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B(2008-03-24):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这个零件的基准孔较短,直接按照图纸标注测量同轴度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这样会将基准孔的误差放大很多。根据你的图纸,两个孔是用来安装轴承的,中间将会穿一根轴,所以,你可以转换为测量对公共轴心线的同轴度 ...

这样会使误差变小,有可能零件无法使用而你的测量结果是好的.我也碰到过,以前也是用这种方法,但发现与实际使用有可能不符.我的零件两孔间距1.5M,同轴度0.4MM,无法使用但结果好的

网友:
具体到楼主的零件6楼的方法是比较可取的

网友(2011-12-20):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使误差变小,有可能零件无法使用而你的测量结果是好的.我也碰到过,以前也是用这种方法,但发现与实际 ...

我也是先各测两端的圆柱,再测两端共同的圆柱,感觉测量出来还是不怎么准确,哪位高手指点下,同心度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