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喷涂

楼主(2007-11-10):
静电喷涂(手册)

网友:
沙发!
这些资料对我应该有用,
谢谢!

网友:
零件最后得到的鲜艳光洁表面是如何得到的?

昨天看到了有关电泳的名词,那一位高手可以具体给我解释这与电镀的区别?还有零件表面有鲜艳光洁的色彩,是不是都是在零件表面作的电泳和喷粉之类的处理?(电镀一般不会有这种效果?)

网友(2008-01-16):
谢谢了!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厂就有静电喷漆设备,老是出问题。查阅一下老兄的资料,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网友(2008-02-16):
这个资料应该对我挺有用的,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
这些都是理论
实际要复杂的多啊

网友(2008-03-18):
请教各位:静电喷高温粉出现缩孔的现象要怎么解决呀!希望各位大虾们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2009-05-08):
这些资料对我应该有用,

网友:
看来这里喷涂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

网友:
静电喷涂(手册)很好的材料!! 感謝大大的無私奉獻!!對大家很有幫助的!!

网友:
谢谢对我有用啊

网友:
这些资料对我应该有用,
! W; W# Y5 c5 l# e7 s谢谢!

网友(2009-06-13):
这个资料应该对我挺有用的

网友(2009-07-27):
不错的资料,就是老了点,有新点的吗,谢谢

网友(2010-01-18):
呵呵,我司零件上如烟灰缸上就使用静电喷涂

网友:
正在学习相关知识,多谢!

网友(2010-08-11):
有没有热固性涂料的静电喷涂工艺呀,能否上传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2010-10-10):
谢了!这些资料对我应该有用,谢谢!

网友(2016-11-01):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才能够积攒威望下载资料呢。。。

网友(2018-07-10):
静电喷涂是根据静电吸引的原理,即以接地的被涂物作为正极,油料雾化器(即喷杯或喷盘)接高压电作为负极。

要涂油的带钢穿过上、下两根喷油梁,喷油梁用特制的铝合金制成,并固定在可调节的绝缘支臂上。喷油梁上的缝隙可均匀地调到0.2mm,在其内部开设有油槽,进油管接在中部,两根回油管分别接在两端。上、下喷油梁与带钢相隔一定的距离,喷油梁被设计成油在零压下流到喷油口。喷油梁通电,在喷油梁和接地的带钢之间产生一个高压静电场,在负极产生电晕放电,使喷出的油雾带负电。带电微粒受静电场的作用,沿电力线方向高效、均匀地吸附到穿过的带钢上,呈现独特的“环抱效果”。静电喷涂也可

网友(2018-08-09):
请问静电喷涂是不是也叫喷塑啊(粉末静电沉积在制品表面后烘烤流化覆盖,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