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管与海军黄铜的焊接---求助

楼主(2007-11-10):
我们工厂冷凝器内部采用钛管,管板采用的材料为海军黄铜,连接方式为涨接。
现有专家建议要采用焊接,请教有高人做过钛管与海军黄铜的焊接没有?能否提供一下工艺,谢谢啦。

网友:
搂住好!
具体是没有焊过的,不过我考虑用半自动管板氩弧焊是可以焊接的,具体情况我可以咨询一下,请等消息!

楼主:
多谢黄河大侠了。
听说小日本的三菱公司有类似的工艺。英文的我查了,没有找到。

网友(2008-01-10):
好象钛是不能与其他金属焊接的,为什么管板不也用钛材呢?

网友:
应该很难,行业内还没听说过有采用焊接工艺的,基本都是涨接形式啊,不同的只是接头方式和密封形式不同.
也期待能有好的焊接工艺,可以提高操作效率和可靠性啊

楼主:
哎,也只有采用涨接工艺了,回答4楼,我们是检修,原来的黄铜管对应黄铜管板的。

网友(2008-02-15):
说说你的焊接要求啊?

网友:
采用钎焊可以吗?没焊过,只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