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识别丝锥的优、劣的方法

楼主(2007-11-10):
现市场上的丝锥牌号很多很多,因使用材质的不同,同规格的价格也相差很多,让购买者犹如雾里看花,不知买哪个好,以下教您几个简单的方法:
购买时(因无检测设备,无槽丝锥除外)可以简单检测(M6为例):
1;看丝锥槽前端螺纹铲磨(倒角)是否均匀,切削槽刀口是否有快口,好的呈正7字型,不好的呈倒7字或U字形(退出丝攻时会造成两次切削,易断裂而且影响螺纹的精度);
2;检测热处理情况:拔丝锥向空中呈抛物线(5米左右) 平落下是否断裂,断说明脆性大;
3;敲断丝锥,看它断口是斜长,断口里的分子颗粒(金相组织10.5#)细结,说明热处理及材质是好的,平的或斜得短,分子颗粒(金相组织)粗则不好。
对于丝锥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它的原始材质,热处理,槽型,精度,设备,转速及被加工材质,硬度,操作员工的素质等等,都有关系的!选用丝锥时,对丝锥的原始材质,热处理,槽型要特别留意,针对不同的加工孔,建议选择不同类型的丝锥!

补充几点,从外观上看:

1.有否发黑,发黄,烧伤的痕迹

2.刃口前角是否平直,有无负道棱或者台阶

3.标志是否清析,符合有关规定

另外丝锥加工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机床还要区分丝锥的精度,角度等,另外其他参数都要适合工件要求.

网友:
“看丝锥槽前端螺纹铲磨(倒角)是否均匀,切削槽刀口是否有快口,好的呈正7字型,不好的呈倒7字或U字形(退出丝攻时会造成两次切削,易断裂而且影响螺纹的精度)“
二次切削是怎么形成的?7字形是什么样子的?
丝锥的加工都有径向和牙型的铲磨,不应该有 二次切削的能力啊。

网友:
兄弟,能附个图片吗?
你的个人术语太多,我们看不懂.
"对于丝锥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它的原始材质,热处理,槽型,精度,设备,转速及被加工材质,硬度,操作员工的素质等等",你把能讲的都讲了呀!
你说的是国产的货物吧.国货的悲哀呀!!!
有造丝锥的吗?能不能争口气!?我愿全力帮助!!!!!

楼主:
7字形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拿个丝锥自己看啊,小直径丝锥不进行铲背,只在切削部分磨出后角.较大直径的才铲。国内的铲磨机质量

网友:
现在的丝锥好象都比较脆,我们曾经遇到过丝锥刚攻了一两扣就断掉的

网友(2007-12-12):
我也不知道7字形是什么样子,明天上班看看。